关于精灵2感度的意思

楼主(2014-12-16):
精灵2调参软件中有俯仰、横滚、航向角、垂直,还有对应的基本感度和姿态感度。我看了一下它的自带说明,我还是不太清楚它们的具体意思,请问它们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是不是对应上升、下降、前后左右的反应速度?为什么还要分基本和姿态?如果是的话请问如何一一对应?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航拍的时候飞机左右旋转感觉太敏感了,很容易就会出现僵硬的画面感,是不是可以通过调整感度使得左右旋转没那么敏感?画面更加柔和

网友A:
我的是左右旋转时飞机会飘一段距离

网友:
你的理解是对的,就这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基本感度,可以理解为飞机对外界作用力的反应速度。
比如来了一阵风,飞机对 ...

谢谢回答!那么请问俯仰、横滚、航向角、垂直分别指什么?姿态感度中只有俯仰和横滚(个人理解应该不包括旋转),那么是不是说左右旋转的感度无法调整?

网友:
俯仰、横滚、航向角、垂直分别指什么?
指操作手感多軸的反應靈敏度越高反應越好(太高也不行)會晃
太低則是飄反應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发个链接给您参考一下。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2513.htm?qq-pf-to=pcqq.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左右旋转时飞机会飘一段距离

是通过降低航向感度吗?达到漂的效果

网友:
学习了   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