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没办法关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16):
拆开后  发现 关键开关 完好 。只能设置自动关机 来关机 保存设置。问题有可能出在哪里呢?

楼主:
比如 我开机的时候 油门摇杆 要是 没复位  这时候 关机 会关机 ,但是一旦 复位了  想关机就关不了了 ,这 是 软件出问题 还是硬件 出问题呢

楼主:
谁  有遇到过 吗?我现在 正在刷 回原厂 固件 ,但是 刷完 开不了机 。字都显现不出来

网友A:
我的是好像每次都要对频才行,保存不到数据一样

楼主:
找到 原因了 ,因为 电压低。呵呵

网友B:
我的7e也这个病,换电池后完好,吓死我了,以为坏了,华科尔别的控有这个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好像每次都要对频才行,保存不到数据一样

不要选择自动对吗。不然 每次都要对,自己 设定一些 数,然后你就会发现 ,不管 先通电 还是先开遥控器  都能自己对好,类似固定ID的 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7e也这个病,换电池后完好,吓死我了,以为坏了,华科尔别的控有这个病吗

如果你仔细看 你就会发现 ,其实 ,是我们刷机后 才这样,没刷机 的话 低于5V可能都要报警了。低电压 还会延伸出另一个问题,也是这个问题 让我以为 我的短接是无效的 ,就是 电压保持在5.5V以上  短接后 的 距离才会 显现出来,低于4V  和没短接 一样。 亲测。各种方法都试过就是 短接无效 ,最后 要 卖掉 遥控的时候  做了最后一次 测距 才 知道 ,原来是电压低。因为以前我一直用1s供电 从来都是4V以下 再供电 ,最后要卖了 弄了个 4颗干电池,距离立马 超800米 还没失控。激动得我  果断自用。

网友C(2015-01-22):
有出D7E的吗 诚意收 28997730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出D7E的吗 诚意收 289977303

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

多少卖?

网友(2015-02-27):
也想要d7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