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怎么刷回原厂固件

楼主(2014-12-16):
我下载了 软件刷进去成功后 开机 就没法开机 刷回  给力固件又  可以。刷完官方的  开机时候  显示 一团阴影。 不知道 为什么  给力固件 关不了机 。所以 想刷回原厂 的 。但是现在 又刷 不了

楼主:
还望 在这里 找到解决的 办法

网友:
没试过刷原厂,直接搞了deviation

楼主:
已经 自己解决、原来关不了机子 是 因为 电压低的 缘故。换了个电池  就能关机了。呵呵。刷 回原厂 也很简单 。只是多了个 要刷字库而已

网友A:
您好楼主请给我一个D7E的驱动948516353@qq.com谢谢啦!连不上电脑用驱动人生也修复失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楼主请给我一个D7E的驱动948516353@qq.com谢谢啦!连不上电脑用驱动人生也修复失败 ...

已经发了。

网友:
谢谢,已经收到了。

网友:
您好楼主!我已经加了三段开关,也刷了G大固件。虽然固件上有8个通道,但是加了三段开关实际也只能控制6个通道。原来的HOLD变成了锁油门,FMOD变成了大小舵。第7、8通道始终没有反应。那要怎样才能控制第7、8通道呢谢谢!

网友:
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