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3和GO3+航拍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4-12-16):
    看到各种用GO能拍出好视频的玩家,但都没有讨论过GO在航拍时所设置的参数和开启的功能,因为GO的设置参数还是很多,所以在这里来讨论下大师们的设置谢谢。
我用的是1080 60T M   SPOT(ON)  PROTNUE(ON)   WB(AUTO)

网友A:
2.7K 30 M protune开 色温5500K 锐度中等,ISO400或16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7K 30 M protune开 色温5500K 锐度中等,ISO400或1600

锐度和色温怎么设置哦?
在那个选项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锐度和色温怎么设置哦?
在那个选项内???

就在protun的并列选项里,你的gopro是V2.00版本的不?好像低版本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在protun的并列选项里,你的gopro是V2.00版本的不?好像低版本没有。

是V2.0版本。

网友A:
就在protune后面的几个选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protune后面的几个选项里。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