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疆NAZA lite GPS安装问题

楼主(2014-12-16):
如题 GPS的Z轴尺寸高度是从GPS量到飞控上表面还是飞控与机架粘连的下表面呢

网友:
我是量到飞控中间部位

网友:
标准的是到飞机重心的距离,看你能不能量出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万恶的五个字。。。

网友:
差不多就行。

网友A:
这个精确度其实是扯蛋的,故作精密状,那个饼子里面就两样:GPS天线、地磁传感器。这俩哪一样的定位精度能到cm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精确度其实是扯蛋的,故作精密状,那个饼子里面就两样:GPS天线、地磁传感器。这俩哪一样的定位精度能 ...

一语道破。。。

网友:
从下板开始量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精确度其实是扯蛋的,故作精密状,那个饼子里面就两样:GPS天线、地磁传感器。这俩哪一样的定位精度能 ...

全部填为0行不?

网友A:
唯一问题是,一旦炸机/飞走/提控/...以至于“闹海”,DJI多了一个免责借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唯一问题是,一旦炸机/飞走/提控/...以至于“闹海”,DJI多了一个免责借口。。。。

了解了,谢谢

网友:
这个说实在的,我一开始的时候理解错误,GPS装在飞控上方,高度按DJI来理解应该是填-12的,我填了12,跟DJI实际要求高度上差了24CM,一样正常飞,没任何不妥,所以我认为6楼正解

网友(2015-09-17):
大神,这个XYZ怎么填啊

网友:
x: 7
y: 0
z: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