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铂金30A)油门行程

楼主(2014-12-16):
设油门行程的时候,新买的铂金30A最后第二次并没有响锂电池的节数,这是为什么?最后只是一声确认音,这时拨动油门,电机是正常转的,这算设置成功了吗?总觉得心里有疙瘩,问卖家说正常的。。

网友A:
我的也没电池节数声音,就滴滴两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没电池节数声音,就滴滴两声

看来是正常的吧

网友B:
我之前的飛騰雲也一樣.飛行都沒問題.只是心裡毛毛的.後來買了設定卡恢復原廠設定後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的飛騰雲也一樣.飛行都沒問題.只是心裡毛毛的.後來買了設定卡恢復原廠設定後正常

用编程卡就设置可以响电池节数了?

网友:
我的也没有 说是新版的就这样 你的现在还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编程卡就设置可以响电池节数了?

至少我的是這樣.用編程卡還有個好處可以知道電變的設定是否一樣.因為出場時也有可能設定不一樣.我就遇過

或者您也可以用聽聲音的方式來幫每一個電變恢復原廠試定.說明書有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我的是這樣.用編程卡還有個好處可以知道電變的設定是否一樣.因為出場時也有可能設定不一樣.我就遇過
...

你的那个编程卡链接可以给我一下吗

网友:
可以到官網去看您要買鉑金用的http://www.hobbywing.com/cn/product.asp?bigclassid=9&pages=2

网友D:
最好还做次油门行程的校准,要不这个电机会跟其它电机启动时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做次油门行程的校准,要不这个电机会跟其它电机启动时不同步。

做了N次了,但就是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