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问题请教大家 72MHZ的

楼主(2014-12-16):
不知道品牌的遥控器  孩子的遥控直升机上的  72MHZ的  接收软天线断过自己从新焊接一个。现在遥控距离很短  怎么办   这样的普通遥控器怎么能让他飞的更远一点 谢谢大家

网友:
是否发射或接收天线断开了。控内电池是否完好

网友A:
玩具控10米距离应该没问题,开阔地或许20米

网友:
发个电路来看看吧

网友B:
是不是天线中间有断开的,换一根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具控10米距离应该没问题,开阔地或许20米

不是品牌的遥控器哪有电路啊  上也只能上照片。电路板的照片。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天线中间有断开的,换一根试一下。

接收上的天线 从中间断了 还有一小段呢  我有焊上2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