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 QAV250

楼主(2014-12-16):
QAV250能用QQ飞控吗 怎么大家都用CC3D QQ应该比CC3D稳吧

网友A:
人都到哪儿去了

网友B:
同问,qq飞控稳定性怎样!

网友C:
有用qq 的穿越的。 只是不能翻。 其他的 调试简单

网友D:
我就用qq啊!稳定性和apm有得比

网友E:
我的qq以上250就自旋,一做动作就掉高度,才飞了两次就拿下来了。

网友F:
上cc3d,一切暴力都可以玩

楼主:
不喜欢暴力 只求稳定

网友G:
QQ还是可以的!傻瓜级飞控,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就用qq啊!稳定性和apm有得比
我是从固定翼转多轴的,qq飞控真的稳定吗?

网友H:
我用的是X6自稳模式时会有点抖

网友I:
要靈活上cc3d,要慢慢漂浮閒逸qq也ok,感度調最小。自穩合格,沒奇怪雜症,簡單免調(是沒得調
)

网友J:
真要稳的话直接上naza m 单控,主要是有定高,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