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精灵2 与futaba对频以后,发生的悲剧。

楼主(2014-12-16):
鄙人用新款精灵2 与futaba对频,目的是为了拥有更好的手感,可是我今天调参后 出去试飞  发生了一幕让我郁闷的事情,遥控双杆都在中立点,居然不能悬停,是下降的姿态,必须油门过60% 才能恢复,我很郁闷。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我的校准已经校准了两遍)。。请高手 解决

网友:
把电压保护关闭,起飞前通电热身一分钟

网友A:
你去查查是什么问题,我的完全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查查是什么问题,我的完全ok。

油门曲线的问题?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情况诶,你重新建立一个模型模式,去配对,数值都默认。

网友B:
应该是校准的问题吧,我还以为是哪个了呢,唉,内心有点阴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校准的问题吧,我还以为是哪个了呢,唉,内心有点阴暗

校准两次了 比较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情况诶,你重新建立一个模型模式,去配对,数值都默认。

哎  我今晚再找找原因    谢谢

网友C:
去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深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深造吧

求链接

网友D:
校准方法不对,要按调参软件里的提示校准并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准方法不对,要按调参软件里的提示校准并检查。。。

谢谢  大神们说 误差一点点是正常的   (不是误差很大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校准的问题吧,我还以为是哪个了呢,唉,内心有点阴暗

帅哥 你是谁啊?

网友:
我是你老乡啊

楼主:
我有这么如此帅的老乡啊  辛会嘛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关注

楼主:
原因就是 有丝毫的误差 是正常的。如 50是中立悬停   油门55悬停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这么如此帅的老乡啊  辛会嘛

哎呀,这是年轻时的头像,现在不行了啊
有空一起飞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呀,这是年轻时的头像,现在不行了啊
有空一起飞哈

好啊。。。。。   向中将学习啊

网友:
一个是校准问题,还一个是end point的设置也可能有影响,总之还是比较奇怪的,我没出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