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发个帖子问一下了,尾拉杆过长,怎么办?

楼主(2014-12-16):
450pro机身,尾拉杆是碳纤的,两头的金属都已经被粘死,这种情况下,拉杆过长怎么办?球头扣已经拧到头了。。。

网友A:
烧金属端……取出,切碳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金属端……取出,切碳杆

真的么?真的要这样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么?真的要这样做吗?

尾舵机的位置放对了吗?没办法的办法……坐等其他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的位置放对了吗?没办法的办法……坐等其他答案

位置很对。不对的话进不去

网友B:
尾舵机换个方向咯,舵盘那头朝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换个方向咯,舵盘那头朝里

就是在里面的。在外面的话会碰到尾管座。

网友C:
怎么会长的呢?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长的呢?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

你想想啊,卖家尺寸都不一定完全一样吧。。。。而且卖家都给粘死的。。。

网友D:
拧到底啦?问题你是差多少到要求的长度?1MM内可以考虑  1、切球头扣。超过就别折腾了。2、尾管稍微拉出点只要保证传动轴有效传动的情况下就行。

网友E:
应该是出厂的时候就粘好的,误差不至于这么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出厂的时候就粘好的,误差不至于这么大吧……

我猜LZ买了450L的拉杆。

网友F:
切杆子吧,没有办法了  我之前也是那样的  切完了然后用瞬干胶水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拧到底啦?问题你是差多少到要求的长度?1MM内可以考虑  1、切球头扣。超过就别折腾了。2、尾管稍 ...

皮传,尾管不能在拉了,现在松紧正好。说实话差的真不多,我有心切球头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切杆子吧,没有办法了  我之前也是那样的  切完了然后用瞬干胶水粘起来

心碎。。。心塞。。。。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LZ买了450L的拉杆。

不是,那尼玛差太多了。。。这差个几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出厂的时候就粘好的,误差不至于这么大吧……

差个几mm,但真没地方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心碎。。。心塞。。。。不是吧。。。

不过后来我把碳杆换成了金属的

网友G:
拧。。。烤。。。取。。。切。。。粘。。。拧     OK

网友:
打火机一烧,自动就出来了!切掉一截,再用胶水沾上!切记,用手钳子微微夹一下,否则有脱落的隐患!

网友:
最好用ab胶,不要用502,我拉掉过

网友:
你买的是480的尾拉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拧。。。烤。。。取。。。切。。。粘。。。拧     OK

通俗易懂,步骤清晰。

网友:
如果偏差比较大只能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通俗易懂,步骤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