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977为什么“自动巡航”了?!我勒个去!

楼主(2014-12-16):
最近把v977重新安装了一遍(之前炸鸡一直懒得修),后来发现遥控器向后拉时,即使拨杆回中了飞机还是继续向后飞而且越来越幅度越大,就和向后一直拉住摇杆的动作一样一样的!其它都正常!难道是遥控器坏了吗?怎么回事呢?求解啊!现在完全没法玩耍了啊!

网友A:
你开的三轴模式吗?三轴模式是这样的,如果开的是六轴模式,那抱歉,你的977的六轴陀螺仪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的三轴模式吗?三轴模式是这样的,如果开的是六轴模式,那抱歉,你的977的六轴陀螺仪可能坏了!

一直就用三轴模式的
可能是我说的不清楚 并不说说遥控摇杆回中十字盘不会中 而是说 摇杆回中了飞机的姿态是“继续拉住摇杆切越来越幅度越大” 换言之 如果我后退了一下然后把摇杆回中 飞机可以自己翻滚了....... 现在必须向前推摇杆才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开的三轴模式吗?三轴模式是这样的,如果开的是六轴模式,那抱歉,你的977的六轴陀螺仪可能坏了!

六轴坏了正好!

网友:
遥控器飞机通电,油门切到熄火模式,油门螺距有无问题,方向俯仰通道舵机是否正常,最后检查向后舵机的姿态是否跟随遥控器摇杆回位。
如上述都无问题,则在飞行状态下尝试是否正常。

网友:
6楼有理,还可能是震动

网友:
应该是震动,或者是舵机,看情况

网友B:
遥控器坏了,我的是一直打转,换了个遥控器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坏了,我的是一直打转,换了个遥控器ok。

我也是飞机打转,拆开控后发现是方向舵摇杆的电位器上的线断了,焊上就ok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回去好好检查一下 小鸡比大机难修多了.... 呼~

楼主:
刚刚发现 舵机是正常的 除了启动那一下震动也不大 但发现个异常 通电对频后拿起飞机 各种摇晃 陀螺仪完全没有补偿啊! 现在除了对尾悬停什么也不敢做了 我印象不深了 977是不是也应该和450一样举起来晃悠舵机就该有动作(补偿)啊?难道真是陀螺仪挂了?没有保修的吧?我只能买主板了???可是锁尾正常啊?搞不懂了!求助大侠们吧!到底该不该有补偿?

网友C:
十字盘附近的问题吧 看看平不平 调调拉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字盘附近的问题吧 看看平不平 调调拉杆试试

现在就是完全没有补偿了 如何晃动机身 舵机都没动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完全没有补偿了 如何晃动机身 舵机都没动作

要是按遥控舵机还动 晃机身舵机不吱吱的响或者动 怕是主板上的问题了 那个红色的带个小天线的东西    我也是个新手 排除法猜的  伟力这东西挺抗劲的 你这是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按遥控舵机还动 晃机身舵机不吱吱的响或者动 怕是主板上的问题了 那个红色的带个小天线的东西    我 ...

晃动机身舵机丝毫反应没有 连翻时射桨了 残炸 现在还心有余悸 要不是还有好多好多配件都想买新的了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晃动机身舵机丝毫反应没有 连翻时射桨了 残炸 现在还心有余悸 要不是还有好多好多配件都想买新的了 哎

...

淘宝上买个主板 买个运费险 拿回来试试 不行就退了 行就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