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小事故的教训,供大家自检自查。

楼主(2014-12-16):
      一个月前飞准异形X8(等轴距) ,习惯起飞后尝试横滚测试下性能,结果无缘无故飞机出现大幅震荡,这个机之前调好飞过起码5个起落,一直都非常稳定,感度都是恰当的,即刻悬停用蓝牙查看参数无异常,尝试调低感度后无改善,作死的尝试再次机动导致低空炸鸡,损失桨两对 , 检查飞机发现GPS折叠支架没有拧紧,最有可能是因此导致GPS晃动,导致飞机出现类似感度过高的那种自激震荡。(这个大疆说明书上有明确说过的)

总结教训:1. 最好使用固定式支架,一定要使用GPS折叠支架的一定要在起飞前检查是否拧紧了,有无松脱现象,半紧半松状态容易引起震荡,直接造成事故。 2. 原理同上,GPS支架最好安装在机架比较牢固的不容易震动的地方,比如上下中心板有螺栓顶柱固定处的附近,这里震动相对较小,避免置于悬空的地方。 3.起飞后花一分钟时间测试下飞机再飞远,少飞一分钟能减少大部分提控回家的概率。

网友:
支持,三思后行。

网友:
应该弄个震动bb响报警器,震动太大也报警。。

网友:
我兄弟飞行时GPS支撑碳杆因大动作时脱落,GPS直接倒在高速旋转的碳浆上,后来........................................就没有后来了,那位兄弟郁闷了好几天,低级错误呀!话说出事故的前一天我还提醒他支杆松了需要加胶水固定,他不在意,一直说没事,结果就出事了!
所以说玩之前一定要好好检查,不能放过一个隐患,不然只能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