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都是用这种单杆折叠的GPS支架?

楼主(2014-12-16):
现在GPS都是带罗盘的. 但常见的单杆折叠的GPS支架,架得高了肯定不稳定,更麻烦的是如果那个杆子其实很难固定牢靠, 如果不当心转过一个角度,会引起飞控抖动甚至失控的,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考虑的?
我自己都是用3或4个长尼龙柱架高一块板子,然后粘GPS的...

网友A:
正确方法。但是一般架不高,一定要架高又不好带。难啊。

网友B:
碳杆接触位置打胶

网友C:
单支杆的主要是安装省地方...然后比较好看一些...至于旋转一般都有个顶丝卡位 ...不过确实也不够牢靠

网友D:
我觉得双子星就很牢靠

网友E:
安全,炸鸡的时候可以保护GPS,杆子折断减少了对GPS的损伤

网友F:
不如弄个25的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