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QAV250

楼主(2014-12-16):
CC3D、EMAX MT1806-2280KV、银燕12A、GF5030桨、3S2200电池

飞控没有装在中心

摄像头和图传没到,目前起飞重量479克。

室内悬停15分26秒。

网友:
漂亮 我的还在路上

网友:
不错,CC3D不放在中间这也行?我的图传和摄像头也在路上,回来后也测一下时间。

网友A:
好奇是什么遥控器哦

网友:
14SG或者8fg有多旋翼模式么? 看来用10C的要换控赶潮流了。。。

网友:
同问四轴图标?

网友:
需要升级固件才有

网友B:
这是啥机架?看上去是玻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是什么遥控器哦

Futaba T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机架?看上去是玻纤的。

搜“真品QAV250”,是玻纤的。

网友C:
15分钟这么牛逼?

网友:
楼主这么装,如果以后加装OSD和GPS的话,就只能放上层了。

网友:
楼主电池应该放上面,便于拆装和防止撞击移位伤到飞控,同时腾出位置给摄像头和发射并有可能使用不同容量的电池。如果飞控挪到中间,电调上部用锡箔纸挡一下。问一下那电调托板是原带的吗,怎么风格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分钟这么牛逼?

就是这么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是什么遥控器哦

futaba 14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