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楼顶飞四轴会掉下去吗?

楼主(2014-12-16):
我的机子是司马X5,在六楼楼顶飞,如果飞起两米高保持油门然后飞出楼外会掉下去吗?

网友:
你折个纸飞机飞个先试试看

网友:
没有乱气流就不会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好有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好有水平

这要回答还得有水平哦,

网友:
如果楼主用定高模式,并且楼主用的是超声波定高,那么飞到楼外的时候,大概可能会迅速降落吧....

网友:
不会的掉下去

网友B:
我的船是小电船,在水池里玩,如果起航时在1米的浅水区保持油门开到3米的深水区会沉下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船是小电船,在水池里玩,如果起航时在1米的浅水区保持油门开到3米的深水区会沉下去吗?

好回答

网友:
除非你定高了,不过玩具有定高也不错,下去离地2米吓人一跳,好在咱们个子高于2米的不多

网友:
如果超声波定高的话会掉高度

网友:
楼主搞清两件事
第一件 直升机 多轴飞行器 甚至固定翼的涵道和桨  都是对空气作用产生的推力  并非是吹动空气以空气作为工质打到地面或者别的什么上面 然后在由反作用力推动飞行器
第二件 对于楼上说的定高  目前定高我了解到的   应该是两种吧  一种是气压计定高 另一种是超声波定高 (GPS也能定高么 我不太清楚)  气压计定高  这个高度是绝对高度 就是说的 海拔多少米  与周围的地面高度关系不大   另一种是超声波定高  超声波打到地面上 再弹回来  测距离 这种定高  如果下个台阶的话  飞机也会下个台阶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