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调试,只接usb,不接电池,电机也转

楼主(2014-12-16):
我的apm是电调供电,连usb设置时(没接电池电机会滴滴响还会转,正常不?也就是apm把usb电供给电调信号线了,但电调动力电没有接,电机怎么会转呢?
miniapm  2204电机 银燕电调

网友:
滴滴是没解锁,电调在说自己没收到信号,保证桨不转

网友A:
usb口也这么nb吗、、会转是一直转还是动一下? 动一下就正常

网友:
USB不够电流驱动电机吧~这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口也这么nb吗、、会转是一直转还是动一下? 动一下就正常

要转得解锁的,滴滴不耗多少电

网友:
正常吧,我云台山用降压模块然后和电调一起用动力电,我没接动力电 把云台插上USB 也能听到电机发出轻微的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口也这么nb吗、、会转是一直转还是动一下? 动一下就正常

电机电调在软件usb联通时,有时候进去电调设置模式,有时候电机直接就转了,穿越机小电机,真的转,当然转得不快

网友:
晕,小心把飞控的电压ic给烧掉了,下次记得链接电脑时候,把电调或者供电模块给拔掉,再接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