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车转向求助

楼主(2014-12-16):
用双电机驱动履带车,转向是差速好还是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好?

网友A:
行进转向是一快一慢,原地转向是一前一后,或者一停一动。

网友:
不是两个电机分控的么?这样转向就随意了,不过操作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进转向是一快一慢,原地转向是一前一后,或者一停一动。

请问下,遥控怎么设置成一块一慢,还有一前一后,我用的富斯9遥控,电机是775减速电机,电调还没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遥控怎么设置成一块一慢,还有一前一后,我用的富斯9遥控,电机是775减速电机,电调还没买

遥控器混控的设置我就不知道了,要问其他模友了。改个混控设置求助的标题应该会有模友进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混控的设置我就不知道了,要问其他模友了。改个混控设置求助的标题应该会有模友进来解答。

网友:
设置成1,2通道混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天六设置成三角翼混控,也就是一二通道混控。两个直流双向电调。

网友B(2015-01-17):
如果是用单片机的话
就很简单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单片机的话
就很简单的啦~~~~~~~~~~~~~~~

H桥?

网友:
在自己控上面设置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