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 遥控器 飞2陀机的固定 翼 怎么设置混控

楼主(2014-12-16):
接收机是普通8通道的接收机 副翼升降设置混控

网友A:
你要怎么混,要升降和副翼一样差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怎么混,要升降和副翼一样差动吗

是的

网友A:
尾翼用AILEVATOR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翼用AILEVATOR模式

QQ 1276441227  然后怎么设置了

网友B:
然后副翼接1通道,升降接6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副翼接1通道,升降接6通道

我的就 2陀机 同时控制 升降 又控制方向, 按你说的连接了没有反应。 升降没有反应                   副翼控制转向的 也是反的

网友C:
按照此图设置就行了!两个舵机分别插1和6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此图设置就行了!两个舵机分别插1和6通道!!

  可以了  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