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图传还是不行啊

楼主(2014-12-16):
接好之后换频道显示器屏幕会有闪动 鹰眼应该没问题 有几次 显示器有一些黑白的图像 不是很清晰   晃了几下天线之后居然没有了  求解答!

网友:
这样的情况说明屏道就在附近 努力对屏

网友A:
接收调到8频道   上面有开关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调到8频道   上面有开关指示

黑点表示是打过去还是白点表示打过去?

网友A:
你看看那有说明的   我的跟你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那有说明的   我的跟你一样的

看到了  你的第8通道是所有开关打到no处吗?

网友B:
发射拨码全拨到一个方向,接收机拨码也全拨到一个方向,看看能有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拨码全拨到一个方向,接收机拨码也全拨到一个方向,看看能有不

正反都试了  不行

网友C:
多换几个换个频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换几个换个频道试试!

我在发射上调了8个频道  接收是8频道 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接收机是8频道,发射机是7频道,信号比都是7频或8频的要好。

网友:
又见拨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