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穿越四轴配置视频!

楼主(2014-12-16):
  前一段时间发了几个墙外的视频,很多人有点质疑是不是加速了,当然更多的是在问配置CHARPU 讲解他们的穿越四轴,可惜是全英文的...  有没有大虾搞个翻译。。 再就是国内很火的双路接收在国外好像不怎么火?

网友:
没有加速的吧~~~

人家都说了是竞赛多旋翼了~~~

网友A:
回旋速度那么快,怎么做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旋速度那么快,怎么做到的?

这个速度,我差不多又一次失误操作时也那么快,只是失误操作造成的!看来多练习还是关键!
再有就是从摄像机中的视野看去,在狭小的空间感觉速度尤为快,那是视觉差异!
就像开车是一个道理,我在地下停车场用40码的速度开直线的感觉要比在空旷的地方开60码都感觉快些。。。。。。
个人观点,别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速度,我差不多又一次失误操作时也那么快,只是失误操作造成的!看来多练习还是关键!
再有就是从摄 ...

同意,但我说的是4分16秒这一刻YAW的速率这么高怎么做到的?

网友:
仔细看那机架,破的不能再破了
炸了多少次才成神的啊?

网友:
飞得好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速度,我差不多又一次失误操作时也那么快,只是失误操作造成的!看来多练习还是关键!
再有就是从摄 ...

确实跟摄像机视角也有关系。 他那个回旋 仔细看了 就明白,不仅仅是用的YAW 副翼也用了的。 他视频里面好像有说。关键是英文不好啊
求来个大神 出个字幕。

如果能翻译过来 里面讲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

网友:
表示没讲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是给外号介绍完这玩意的乐趣的,配置,调参一概没提,而且从后面几个镜头看有几个片段确实是加速了的

网友:
应该没有加速。广角移动起来本来就会比标准焦段看起来更快。

网友C:
发现他的FPV摄像头是偏朝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现他的FPV摄像头是偏朝上的。。

这样子 高速飞行的时候才能看到前面,要是装平飞的快只能看到地面了。。

网友D:
感觉那个亚洲男的好虚。。。。把自己地位放太低了。。。。。
视频里基本没讲什么有用的。。。。

网友:
这帮丧心病狂,都是用纯手动模式飞的。其实只要多加练习,完全可以不需要自稳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那个亚洲男的好虚。。。。把自己地位放太低了。。。。。
视频里基本没讲什么有用的。。。。

那叫“猥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