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5.8g 雙路冗余接收

楼主(2014-12-16):
某寶賣的價格太貴了, 買兩個單獨的接收能否接在一起變成雙路??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那請問要如何接線呢?
需要再買什麼設備才能實現?

网友A:
買兩個單獨的接收能否接在一起變成雙路,两个放一起不就是双路么?

楼主:
是我的表達方式錯嗎。。。
雙路冗余啊

网友B:
发射功率够的话,没必要双路吧,实际测试对比过吗?

网友A:
左顺路冗余?需要个单片机按信号强度和质量切换吧,直接接线是不行的

网友:
其实挺简单的,一个比较放大器,一个逻辑开关, 估计成本1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