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图纸放大缩小打印,不用ps不用cad,超简单!

楼主(2014-12-16):
图纸放大缩小打印,不用ps不用cad。只要EXCEL表格和一把尺子!多大的图都可以!直接在屏幕上量!
具体怎么量呢?不知道原图打印出来有多大?我想要翼展64mm,要怎么缩放呢?
我用f22为例!

先用xuthus的方法把图粘到EXCEL里

缩放比例100% 纸张大小A3 ,A3好量!

网格线 先列后行

先量外面的尺寸纸张大小202mm,我们知道A3实际大小是420*297,所以比例尺为202/420
在量翼展180mm,
先列后行,再下一张还是180mm,再下一张是35mm

经过计算202/420=(180+180+35)/x
x=821mm
也就是说这张图1:1打印出来是821mm

我想要64翼展的怎么办呢?
在计算
100/821=x/64
x=77.95  %
把100%缩放成77.95%就是64mm翼展了!

缩放比例调成78%    ,因为输入小数点后   无效   !
纸张大小A3、A4都可以!
再量量看是不是64mm翼展了!

楼主:
在excel里你在页面设置时,点网格线就会出现网格,这个网格就是你打印的纸张,你算一下有几张纸的就会算出来翼展多少!
1:1的图纸已经没有意义,多大的图都可以,小图可以放大,大图可以缩小!

网友:
比PS麻烦很多

网友A:
撸主忘了吗?打印出来时不会满边,这是个比例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忘了吗?打印出来时不会满边,这是个比例算法。

你可以试试,没问题,我的图都是这样打的!

网友:
是个不错的办法。。顶。。

网友:
各显神通,可以试一下。

楼主:
不会用ps人的福音

网友(2015-02-16):
引用 楼主:
不会用ps人的福音

经过计算202/420=(180+180+35)/x
x=821mm

也就是说这张图1:1打印出来是821mm     我不会做这个  难道了

楼主:
多想想,就是图上距离比实际距离

网友B(2015-04-07):
打印完都有个白边,怎么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完都有个白边,怎么去掉

白边少留些减掉

网友(2016-02-23):
又get了种技能

网友:
看来又可以学习一下了。

网友(2018-04-08):
我试过,太浪费脑细胞了

网友(2018-06-06):
火钳刘明,以备后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