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穿越250机的真实轴距

楼主(2014-12-16):
求教穿越250机的真实轴距,都叫穿越250,上5寸桨,轴距真的是250M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

求图,俯视或侧视。谢谢

网友B:
多轴轴距一般算的是对角电机轴的轴距,y3和y6  暂时我还不知道怎么算....如果有人知道,顺便科普一下

网友:
不同的穿越机架轴距也不同,240到280都有,都算是250类的

网友:
对角电机轴的距离

网友C:
4 6 8都是这样的。没错。y型的确实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轴轴距一般算的是对角电机轴的轴距,y3和y6  暂时我还不知道怎么算....如果有人知道,顺便科普一下

yY型也是这样算的,3电机相交的中心点至电机为半径,不等分的异形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4 6 8都是这样的。没错。y型的确实不知道

yY型也是这样算的,3电机相交的中心点至电机为半径,不等分的异形除外。

楼主:
我感觉的问题是,标准250轴距中间的空间太小了。

网友D:
我的240的,要大可以上280、330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240的,要大可以上280、330哦。

能来张图看一看吗?谢谢

楼主:
难道大多250穿越机是按照电机水平或纵向电机轴距计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来张图看一看吗?谢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g3n705gf0ca
就是这个,我截图沾不上,一会该被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42.VoL2LI&id=37739948459&_u=g3n705gf0ca
就是这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42.VoL2LI&id=37739948459&_u=g3n705gf0ca
就是这个, ...

看到了,十字机架,这个是最最标准的,一点不能作假。不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到了,十字机架,这个是最最标准的,一点不能作假。不错。

网友E:
250轴距是指电机在250mm直径上吧,应该是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0轴距是指电机在250mm直径上吧,应该是对称的

看图,谢谢,一起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