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坦克进度

楼主(2014-12-16):
    坦克进度不快,主要老出差 ,再一个感觉做坦克这个事情,想着简单做起来真不容易,前部分还好些 轮啊轴啊套之类的一个个的做出来了  可后面组装可费劲了总结了一下有几个原因
                   加工的精度不够,主要也是没干过多少细活,没经验,镶轴承大0.01和小0.01和0.00时大不一样,亲自安装时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再一个就是设计的结构一定要科学,不光要考虑运行,还要考虑安装 维修,我设计的就不好,只考虑怎样省事少加工零件了,安装时可费劲了有的空间狭小有的安上后不容易拆下,感觉设计很重要
           这是在快做完底盘时的感想  ,一件事情要做成功多总结是不可少的
上几张图

后面四个安好了前面的只摆在那里

坦克最前面的那个轮子的轴,感觉细点,先用着不行再改

一天组装了 八个轮,这也是检验每个零件精度的时候,差多了就组装不起来了  还好差的不多上砂纸用手打打就解决了

减震的摆臂还没装不知道行不行呢

轮子内侧为了防水防尘外侧加了油封,轴承盖加了密封胶密封防水

楼主:
图从新传了,传上去了

楼主:
在安装过程中由于焊接的问题敲击后

两个工件焊接时没有打坡口直接焊接的,焊接后为了美观打磨的太多了所以不结实了,安装过程中出现了这种问题
,为了达到自己满意,为了将来不至于轮子走着走着掉了,所有刚攒好的轮子全拆开了,全部返工

红色的刚从新焊接一边喷完漆

楼主:
费劲弄不上去

网友:
图片挂了好多

网友:
只能说,太强大啦

网友:
不错,我的也正在加紧的加工中

网友A:
履带履带履带
上履带  现在最有兴趣的就是履带

网友B:
轮子上的螺丝是不锈钢的吗?其实轮子做防水挺复杂的,也没那个必要,上塑料轴承就简单多了,车体上倒是要做防水的。

网友C:
先赞  再问 问题  楼主这坦克做出来大概有多重啊     请问你有什么作动力啊

网友:
图片挂了很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履带履带履带
上履带  现在最有兴趣的就是履带

我的原则是尽量使用标准件,因为这样一是成本可以降低,再者维修方便,至于仿真度上大体比例不变,细节上没有标准件代替的就自己手工diy
  履带我使用的是工业弯板链条几分的记不清了,按自己需要选用,要自己diy履带工程量太大了,再者做出来的效果不敢保证所以直接标准件,尺寸标准便于下步的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赞  再问 问题  楼主这坦克做出来大概有多重啊     请问你有什么作动力啊

动力2个12v250w直流减速电机,以前改电动车用的那种电机

重量100斤左右吧现在精确数量没有,电池电机底盘都确订了改天称称,电池是电动自行车上那种4块估计36斤,两个电机8斤左右,
壳子现在得20斤了,不过再重也重不到那里了,就差炮塔了

楼主:
图片自己电脑里存了,会不定时上传的,与同志们分享是一大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子上的螺丝是不锈钢的吗?其实轮子做防水挺复杂的,也没那个必要,上塑料轴承就简单多了,车体上倒是要做 ...

是不锈钢自攻丝,0.1元一条,轮子用的都是好轴承一进水就瞎了,所以加了个油封估计管点用
车体的防水,轴的地方也是用的油封,我感觉短时间的没水问题不大,上盖是整体的,用方键条做的法兰
塑料轴承平时没见过所以没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动力2个12v250w直流减速电机,以前改电动车用的那种电机

重量100斤左右吧现在精确数量没有,电池电机 ...

不错   我的正在构思阶段    可能比你的大很多    动力用电动三轮车的  最主要的难题是 波箱问题  希望加个好友   相互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我的正在构思阶段    可能比你的大很多    动力用电动三轮车的  最主要的难题是 波箱问题  希望加 ...

呵呵,我也对大比例感兴趣,支持,相互切磋   qq731517962

网友:
呵呵呵   我的炮  基本完成了  能真实响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