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VBAR自体定速功能~效果一级棒!

楼主(2014-12-16):
     前些天收到朋友送的定速模块,今天有空经过几个小时的摸索调试,终于搞定!

     为了方便走线和整理美观效果,我把定速模块直接与电调连接在一起。
电调用的是好赢铂金40A
     小小的那个黑色板子就是定速模块。
定速模块一边是三根线,另一边是单根线
     三根线的这边可以从图片里看到,右边两个是正负极电源线,我是直接将此与电调的BEC输出端并接取电,左边那根线是用来连接VBAR的RXA负极端,作为定速信号线。
    模块的另一边为但根线输出,这根线与电调和电机连接的那三根线其中任意一根链接,我是直接焊在其中一根的香蕉头上。

再来看下面这张图片,不知您是否明白了链接的方式呢?
与电调的信号线一起过去的那根长长的红线就是定速模块的定速信号线!
在注意看电调与电机连接端的其中那个线。
由此对于上面那张图我想这应该不能理解了!!

信号线的保护工作还是要做到位的。
没有黑色热缩管了,都用红色的感觉。。。。先将就吧!

略去好多字!
现在当然是到了陀螺仪链接端,这个陀螺。。。哎!!不说了,那么大个字应该都看到了吧!!

关于各位模友需要知道陀螺仪参数设置方面的问题,晚些我再一步步详细列出说明!

看视频之前报一下配置
ZJ450PRO改480
花牌2221 1880KV电机
好赢铂金40A电调
斜盘舵机KST315/3
锁尾 FUTABA BLS257
电池 无牌无证6S 1200 20C

定速2800转

海边风太大,飞两组打道回府

总结:定速效果真是一级棒,无可挑剔。

由于本人水平属于菜鸟型,以上都为个人单方面感受,也没有任何广告之意,那些看不过眼的,那就尽情的喷吧

网友A:
  480定速 2800有点低。。 我觉得3200合适。   第二就是有X7 竟然拍个450视频?!

网友:
求详细教程!

网友:
2800可以了吧,这个马达最高也就36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0定速 2800有点低。。 我觉得3200合适。   第二就是有X7 竟然拍个450视频?!

今天主要是测试定速效果,X7只悬停了一个起落就不拍啦。。。。

网友:
收GY280!200收

楼主:
请到二手区守候

网友:
买好赢的定速信号模块,论坛就有教程,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B:
VBAR 的定速模块哪里搞?

网友:
直接刷bl程序不就行了?

网友:
好贴不错,除了接线教程应该再上一个调试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AR 的定速模块哪里搞?

X宝 Phase Sensor 无刷电机 转速计 定速感应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X宝 Phase Sensor 无刷电机 转速计 定速感应器

我还以为是好盈的那个模块呢。。。就是说好盈的模块转速感应要接2根电调输出线的!

网友D:
请问黄金kbar支持定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是好盈的那个模块呢。。。就是说好盈的模块转速感应要接2根电调输出线的!

好赢的没用过,对好赢家产品除电调外没啥好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黄金kbar支持定速吗?

没有使用过黄金KB,不能确定是否支持这个功能,你可以链接PC软件看看最后的有没有定速项功能开放,如果有那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黄金kbar支持定速吗?

黄金V8不支持定速,要买大黄金V8才能用定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