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4530如何更换轴承

楼主(2014-12-16):
蝎子4530如何更换轴承,电机转动有叽叽的声音,怀疑轴承坏了,以前看到有个帖子如何更换的,哪位有收藏?另外请教4530电机轴承的规格和型号,谢谢!

网友:
用C环钳拆掉卡子,取出压力华斯。将顶子和转子分离。
用8mm光轴测试轴承(如果电机轴磨损,就直接换)
轴承,轴的更换都需要使用压力机。 不用的话只能用锤子。风险比较大。

楼主:
已经弄好了,拆解挺简单的,不过我轴承喷了WD40,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原厂轴承好贵

网友A:
WD40 是随便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0 是随便喷的么。。。

虽然我也知道WD40有点那个,但是我喷后,轴承顺滑的很,不知道该怎么弄了,要不您指点下,在不更换轴承的前提下

网友A:
轴承用手转的时候不应该很顺滑。因为润滑油有一定阻力。
喷完WD-40轴承内的润滑油可能被稀释了。 定期加轴承油吧。。
WD-40 不要喷到线圈上,会腐蚀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用手转的时候不应该很顺滑。因为润滑油有一定阻力。
喷完WD-40轴承内的润滑油可能被稀释了。 定期加轴 ...

好的,谢谢。估计是被稀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