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出现问题

楼主(2014-12-16):
之前都正常 也没升级过 突然监视器里面就 扳动gps 和姿态档位  屏幕里面都显示att    怎么回事???但是我打杆到gps模式  飞机也定位   这样心里害怕啊

网友:
闹鬼啦。。。。找大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除了您所说的信息,你还记得飞机的闪灯情况吗,以及APP上卫星数目,以及其它记录飞机 ...

闪灯正常 打到gps档位 紫 红红红   还一个问题,我关掉了电压报警  飞到空中有时候会自己闪红  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换一个卫星收讯好的地方,等搜满星了再飞。然后掰杆切换下控制模式 ...

换了很多地方  gps模式监视器都是显示att

楼主:
鹰眼显示器 和显示器没关系,我有2个显示器 都这样显示

网友B:
进入调参确认GPS  ATT有无异常!

网友:
这只悟空学乖了,只敢飞姿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调参确认GPS  ATT有无异常!

调参里是正常的   奇怪  3天后 自己恢复正常了················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参里是正常的   奇怪  3天后 自己恢复正常了················晕

我猜是你的GPS模块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