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最近这是怎么了!求大神为我解忧

楼主(2014-12-16):
最近飞了几次精灵 老是感觉不对劲.在起飞拉油门的时候感觉电机转动不是太稳定.忽快忽慢.在空中悬停一会之后猛拉油门手机APP开始报警油门松开时候又不报警了.60%电都这样吓得我没敢在飞.而且开GPS也有点飘不知什么原因飞之前都校指南针了也能搜到6颗以上卫星.随便问一下有2V的朋友你们的感度都设置多少.期初我以为开GPS飘是感度的问题重设了感度也不行.

网友:
难道是大疆病 毒?都出事了

网友:
楼主您好!能先问你几个问题吗,好方便我们为您分析一下。
请问你在起飞前有进行过电机调参设置吗?马达怠速速度有没有调整过?
APP报警是报的低电压报警还是什么?如果是电池低电压报警能否提供一下调参中的电池信息页截图?
楼主飞行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当时的气温怎么样啊?
谢谢啦~~

网友:
如何判断呢?

网友:
断网 连调参 不就毒不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