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上了小直机!02s求建议!

楼主(2014-12-16):
一直玩450!天冷了!不愿意出去飞了!就开始考虑室内机!
喜欢02s那种尾巴是控制螺距的!不喜欢那种尾巴是个空心杯电机的!
好想这种结构的只有02s吧?
我需要准备什么易损件以及升级什么设备?
遥控器是t8fg,好想需要在飞机上加和接收器吧?那不会超重吗?

有合适我的二手也可以联系!919154172

网友A:
现在网上不是有个火狐100么,自己配电装应该会比02s好飞吧

网友B:
你是在刻意无视130X和180CFX麽?

网友C:
02S+FUTABA的接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网上不是有个火狐100么,自己配电装应该会比02s好飞吧

那个好像配件不多吧!像02s好多都可以自己用碳纤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刻意无视130X和180CFX麽?

好贵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配件也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S+FUTABA的接收模块。。。

增加了那个模块会不会影响飞行性能,时间!毕竟飞机小,对重量很敏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贵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配件也好贵!

华坑也不便宜啊兄弟~~~
咋不想想炸断个脚连个身都要换的东西能便宜到哪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好像配件不多吧!像02s好多都可以自己用碳纤做

某宝上有卖,配件充足,就是不知道精度如何

网友D:
加个模块 才几克 不会影响飞行 02s的动力还可以吧     简单的翻下还可以的  复杂的动作还是别想了

易损配件  舵机齿轮   伞齿      轴传原版是钢条的一定要换碳纤轴对伞齿有很大的保护作用
          脚架改个不死吧    想暴力些  电池还是买好点的
尾舵机有抖舵的毛病  备个ds37尾舵机或者 金属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坑也不便宜啊兄弟~~~
咋不想想炸断个脚连个身都要换的东西能便宜到哪去~~~

感觉480的一副碳纤桨能炸两次0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有卖,配件充足,就是不知道精度如何

看过这个飞机的装机贴!装好了应该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模块 才几克 不会影响飞行 02s的动力还可以吧     简单的翻下还可以的  复杂的动作还是别想了

易损 ...

感谢!我看过一个用02s自旋翻的视频!感觉屌爆了!尾轴听说用碳纤的锁尾会变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我看过一个用02s自旋翻的视频!感觉屌爆了!尾轴听说用碳纤的锁尾会变软

02S如果叫屌爆了了,那130X和180可以分别叫屌爆的平方和屌爆的三次方!。。。
我的02S是山寨KBAR版2S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02S如果叫屌爆了了,那130X和180可以分别叫屌爆的平方和屌爆的三次方!。。。
我的02S是山寨KBAR版2S改 ...

价格也贵啊!而且又不飞动作!休闲玩玩

网友:
02S真不推荐了。。太麻烦,6轴陀螺仪要求吧十字盘调的非常非常平,而且是飞起来动态调平,上下5跟拉杆都能调长短,一旦弄乱了,很麻烦

还是考虑下新出的这些小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