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还是震动,搞不定了

楼主(2014-12-16):
收了台450pro,换了接收和部分零件后自己调机,结果机机震动太大。K8显示震动值为3270。主轴,横轴,主轴承(2元一个的,质量一般)都换了,尾巴也换了试过,大浆也检查了。取下大浆,震动为1200多,安上大浆震动就到3000多。大浆转动低速阶段震动为1200多,到了起升转速,震动立马大幅增加到3000多,可以明显看到在收油后,脚架大幅震动。弄了几个晚上 了,还是搞不定,震源到底来自哪里,感觉已经好疲惫了,求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A:
只留电机,加大齿,加主旋翼,加尾管座,加尾管,加尾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留电机,加大齿,加主旋翼,加尾管座,加尾管,加尾波

哪些不留?

网友:
首先只留机身+电机,后面一个个加进去

网友B:
大桨配平了吗?用电子螺距尺重新调一下大桨角度,如果是轴传就往尾管里多塞两个轴承

网友:
震动最难搞了,要有恒心和耐心,慢慢来 楼主

网友:
听声音像是齿轮的问题,试着加大齿轮的间隙

网友:
建议大桨螺丝拧紧点试试,你这个大桨太松了,也不要太紧,稍微用点力可以搬动即可

网友:
先调双桨 没双桨了再说

网友:
实在弄不了,飞一阵再说吧。

楼主:
调松了点齿轮间隙,有所好转。现在起飞时震动为2500,只是收油后某一瞬间有2900,不知道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内。另外亚拓的450MX电机齿轮是不是14T的,总感觉和大齿盘不吻合,齿间距不一样呢

网友:
排震从源头抓起 从 电机  大齿和主轴   主旋翼头   尾传动  尾总成    一样一样来 最后才配平 大桨尾桨

网友:
飞吧,这震动比起我的已经是微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桨配平了吗?用电子螺距尺重新调一下大桨角度,如果是轴传就往尾管里多塞两个轴承

我试过,反而震动更大!

网友:
分步骤查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反而震动更大!

不装传动轴试过吗?传动轴承外圈是胶皮,保证传动轴承在正确位置,

网友:
飞起来看不出来有多大啊

网友:
尾浆平衡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位

网友:
看着还好,震动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桨配平了吗?用电子螺距尺重新调一下大桨角度,如果是轴传就往尾管里多塞两个轴承

我之前有想过,在传动轴有微微弯曲的情况下,传动轴插两个轴承去,就不知道可不可行……能不能有效减少震动?

网友:
取下大浆,震动为1200多,这值肯定大了,你试下不带大小桨的震动是多少。状态好的话应该是200以下,高于这个数的话,证明你传动机械部分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有想过,在传动轴有微微弯曲的情况下,传动轴插两个轴承去,就不知道可不可行……能不能有效减少震 ...

我的飞机放了三个传动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机放了三个传动轴承

get it!

网友:
我想知道这450震动能调到多小,我的450最小调到1500,实在是调不小了,看有的大神能调到700-800.有比这还小的吗

网友:
震动最麻烦了,一般我是不影响飞行都不去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