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调节 电调油门行程 用的线(是不是可以同时接8个呢)

楼主(2014-12-16):
直接上图片。排针是从报废的电脑主板上拆的,线是报废的打印头缆。这样可以同时 给8个电调调节油门行程吗?

网友A:
牙刷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刷也可以?!!

哈哈,那得什么牙啊。。。用铜针刷。

网友:
可以   我自己也做了个这个东西

网友B:
嘿嘿,一直在用此法的悄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一直在用此法的悄悄飘过

请教下,是 同时 给4个电调 调节油门行程 好,还是单独 的一个一个的调  比较好。推荐 哪种方法?谢谢。

网友:
8个一次校行程

楼主:
比如说 ,其中有 某个 接触不好,没接上的话,怎么能知道呢?

网友:
好像有些不能一起校准的

网友:
看电调的,有的电调不支持的,貌似高速电调最好单独校准

网友:
APM街上飞控校准

网友:
专门咨询过好盈官方,同一品牌电调完全无任何影响

网友:
我是直接混控,然后插到接收机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