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定点真稳,收油都不动!

楼主(2014-12-16):
论坛里看过很多人的naza失控的个案,要不一飞冲天,回火星去了;要不自己回深圳老家了。自制550折叠机架,naza lite飞控,朗宇2216 800KV,乾丰1147桨,自组4S 5200电池。起飞重量约1.5KG,控是华科尔D7配701接收。装好后白天飞过将近有10个起落了。灰色的桨是1238,后来换了1147,悬停时间差1分多钟。

前几天,确切的说是上周四晚,我给4轴装了LED灯后一直没在晚上试飞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刚好第二天一早有任务,那晚就留在单位没回家了,然后自然就想飞起来看看LED灯的效果。挂上同事的“入门狗”就去飞了,当时有3到5级的阵风,一刮风树叶都哗哗响。接电1分钟定点成功,GPS模式起飞(白天相同地点飞过,所以很快就定好点了,稳妥起见还是等了1分钟才起飞),虽然有风,还是挺稳的。升到大概50米左右悬停旋转一周后继续推油门爬升,到了100多米高度左右悬停,又旋转了两圈后(当时在地上已经看不清楚转了几圈,是后来看视频才发现转了两圈)大概悬停了2分钟左右,准备收油门降落,这时发现好像收油门飞机没有下降的意思,继续收油门,差不多收到底了,飞机还是没有下降,轻轻打一下副翼摇杆,飞机也没有左右移动,还是像钉子一样定在那。完蛋了!飞机不受控制了,怎么办!?这时一旁的同事提议关控,让飞机失控返航。我把控关了,飞机上naza的LDE灯变成黄灯快闪,但是过了一会飞机状态还是没什么变化,我又把控打开,飞控的黄灯不闪了。偏偏这时BB响开始叫了,怎么办?怎么办?!难道等它电池放完自己下来?100多米自由落体下来了什么都完蛋了!正一筹莫展时,我无意识的拨了一下控制模式切换开关,突然飞机一下掉了下来,并且led灯带也熄了,电光火石间我下意识的推油门并且又拨了一下控制模式切换开关,当时第一反应是拨了这个开关飞机就掉下来赶紧拨回去。没想到一拨回去飞机居然稳住了灯也亮了,赶紧调整好方向,飞到安全的地方降落。人品大爆发,零损失!
事后一边和同事讨论事件经过以及最后奇迹般的安全降落,我的脚都还在一直发抖。最后也没分析出个所以然来,反而讨论出一个比较靠谱的重新获得飞机的控制权的原因:关控后,飞控已经进入失控返航状态,拨动控制模式切换开关(我当时以为是在“GPS模式”,其实在之前尝试控制飞机时已经拨到“姿态模式”)拨到了“手动模式”,退出了失控返航,重新获得了飞机控制权,但是之前尝试降落时将油门拉下来了,所以获得控制权后进入“手动”状态并且油门不够,所以飞机掉下来了,幸好我及时拨回“姿态”模式并且看见飞机往下掉下意识的推了油门,所以最后重新控制住了飞机并且安全降落。
当时的视频就不上了,抖得地面的灯光跟流星雨似的。
最后,灯带的效果还不错。不过机臂尾部的闪灯不够亮,改天照泡泡的电路用4个1W的LED做个爆闪灯装上去看看。

网友A:
你说慌不慌?俺的lite现在不插GPS玩了!实在是伤不起啊!

网友B:
都说过好多次了..别没事关控..纯嘬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慌不慌?俺的lite现在不插GPS玩了!实在是伤不起啊!

架不住人家是“大厂” “品牌飞控” “机架厂商都推荐”啊 故障事故?那绝对是你自己问题,控干扰啊,地磁干扰啊,反正我是大厂,不会骗你们的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你没设置失控保护,或者设置出问题,仔细看大疆的教程,我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下来后接电脑一看都是设置没设置好,重新设置后就好了。
那些飞走了的,失控掉下来的其实都是自己的问题
最简单的,关控飞走的,这些人设置了油门,但是没有设置模式,所以在天上一旦失控飞机是悬在那里不动的,然后风一吹……跑了……
关控掉下来的,更是可笑,油门保护都没设置。
我飞大疆LITE也飞了1年多了,除了开始的两个是真的不会,摸索炸鸡,现在的这个每次都严格按照说明书的来,从没有问题,我多轴夜航连灯都不装的,上天都不知道在哪里,每次都是关控自己回来了。
大疆也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只要自己注意就能避免,失控保护可以理解为关控后飞机按照预定程序回家,油门要保持50%模式要切换成自动返航,然后用接收机的失控保护记住,OK这样就好了
飞飞机不能贪飞,大疆LITE对低电压自动降落不太好,容易炸鸡,这点就是自己要避免的
每次飞行前要确认GPS满星或者1红1绿闪,在连续绿灯闪烁后要等最少8秒记录家的位置,这些说明书里有写的,你确认自己好好看了吗?
我也不是替大疆说话,但是哪吒这么成熟的小型飞控了,硬伤应该是没有的,更多的是自己的设置没设置好,自己一知半解造成的,我自己也交了不少学费,嘿嘿……不过慢慢理解就好了

网友:
你看人家厂商 专业洗地队反应敏锐 动作瞬猛 我刚才还忘了一个理由 炸鸡放生?肯定是你操作不对自己作死拉,我们的产品绝对没问题的,你没看见这么多事故仍然还有好多高手推荐我们吗

网友E:
晚上还飞那么高,关键是还有风。很费电的。。失控后设置确实很重要,用过lite,不错。。

网友F:
楼主和我今天下午出现的状况一摸一样   不过我是400米 市内  三级以上阵风  吓死手心都出汗了 生怕砸到人
情况如下 起飞后飞高FPV到400后图传断了  我是平板天线  找了半天角度都没有恢复  果断切导航点锁定模式  因为飞的高  但是距离并不远  所以大概了一下时间应该在头顶上了  又对了对天线果然有画面了  电压显示只有10.9  这下准备收油降落 突然无任何反应  悬停一动都不动  切换模式加关控 全部无效  当时傻眼  时间过的特别慢   最后又关了次控 切姿态终于夺回控制权  油门基本全收带坡度降落   之后换了快电池试失控保护  没有任何问题 就不知道当时出什么问题了  下次再也不在市内做超视距了 太可怕了

网友:
还真是人品大爆发啊~

网友G:
既然跟失控有关,先介绍下用的什么控呗。

网友H:
我今天早上,差点飞丢,说说过程:姿态模式起飞,上面风大不好控制,飞远了,吓尿,切gps返航,没用,继续飞远,后来勉强拉回来,吓的小心脏框框乱跳。。

自己分析了下,姿态模式起飞,gps没有记录home地址,返航没用。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犯错误的人!!!

另外问下,无向是在任何情况下多有用的吗??

网友I:
不明所以,失控了飞控不亮黄灯,关控了飞控才亮黄灯。但是如果是飞控跑飞了居然还能靠关控再开夺回来,Naza真厉害。

网友F:
天九的遥控 昨天不能操控的时候  但是云台俯仰调整是好的 最近怀疑这个控也有问题  丢码丢2次了   但是还好都是一块电池用完  下来换第二块电池的时候  发现遥控操作无效  看见底下天九接收闪黄灯  发现丢码了  重新对码后正常  会不会是移动基站干扰的  我这几个有空场地的地方旁边有50多米高的那种移动基站

网友:
华科尔有点坑吧 死机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你没设置失控保护,或者设置出问题,仔细看大疆的教程,我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下来后接电 ...

支持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天九的遥控 昨天不能操控的时候  但是云台俯仰调整是好的 最近怀疑这个控也有问题  丢码丢2次了   但是还好 ...

用固定ID码会好些吧,

网友:
正想用天九来设置naz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过好多次了..别没事关控..纯嘬死

字太多,没看清楚还是我没表达清楚?我也不想关控的,是飞机完全不受控制的悬停在天上不肯下来,没办法了,只好关控,希望可以利用失控返航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过好多次了..别没事关控..纯嘬死

字太多,没看清楚还是我没表达清楚?我也不想关控的,是飞机完全不受控制的悬停在天上不肯下来,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关控,希望可以利用失控返航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你没设置失控保护,或者设置出问题,仔细看大疆的教程,我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下来后接电 ...

失控保护是设了的,接电脑调参软件里要是关控的话,控制模式那里会跳到失控保护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跟失控有关,先介绍下用的什么控呗。

华科尔D7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和我今天下午出现的状况一摸一样   不过我是400米 市内  三级以上阵风  吓死手心都出汗了 生怕砸到人   ...

关键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有心理阴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架不住人家是“大厂” “品牌飞控” “机架厂商都推荐”啊 故障事故?那绝对是你自己问题,控干扰啊,地 ...

职业黑大僵的p2粉啊。看来p2的雄心不小,直指dji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明所以,失控了飞控不亮黄灯,关控了飞控才亮黄灯。但是如果是飞控跑飞了居然还能靠关控再开夺回来,Naza ...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当时那种情况算不算失控。从关控闪黄灯,开控又不闪了来看,当时接收机是有接收到控的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晚上还飞那么高,关键是还有风。很费电的。。失控后设置确实很重要,用过lite,不错。。

确实是,没风或者微风情况下,我这块电池飞到BB响3.6V报警有十多分钟的。那晚下来后看视频时间只有8分多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今天早上,差点飞丢,说说过程:姿态模式起飞,上面风大不好控制,飞远了,吓尿,切gps返航,没用,继续 ...

我试过在航向锁定状态下起飞,但是起飞后没有进入无头模式,要重新打到关闭再拨到航向锁定之后才会进入无头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字太多,没看清楚还是我没表达清楚?我也不想关控的,是飞机完全不受控制的悬停在天上不肯下来,最后实在 ...

看清楚了..不过看你好像是先关控后切换的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明所以,失控了飞控不亮黄灯,关控了飞控才亮黄灯。但是如果是飞控跑飞了居然还能靠关控再开夺回来,Naza ...

我当时的操作不是有意识的要重新取得控制权。事后和同事讨论时才知道当时的动作恰恰时进入失控返航后重新获得控制权的操作方法。而且看见飞机掉下来下意识的推油门,并把控制模式开关拨回原来的姿态位置,使飞机迅速恢复了飞行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没风或者微风情况下,我这块电池飞到BB响3.6V报警有十多分钟的。那晚下来后看视频时间只有8分多 ...

夜航要谨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了..不过看你好像是先关控后切换的模式吧..

因为是在GPS模式下起飞的。可能发现飞机不受控制时有拨动过控制模式开关,拨到了姿态模式,就像油门一样,关小了没再推上去。后来无计可施了只好试着关控,希望可以自动降落。等了一会发现没什么变化(事后同事分析可能飞机准备或者已经下降了,只是比较慢加上晚上看不太出来,以为没动),就又把控打开了。然后后面的操作无意中恰好符合了naza的从失控保护状态重新取得控制权的操作。

楼主:
原本只是打算原地起飞看看新装的LED效果,没想飞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在GPS模式下起飞的。可能发现飞机不受控制时有拨动过控制模式开关,拨到了姿态模式,就像油门一样 ...

ai ~~这样看上去就无解了...不过你这还好是原地不动..至少不是飞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固定ID码会好些吧,

已经是固定ID了

网友F:
天九可以固定ID么  我现在也有阴影了  图传里可以看见油门明明收了 但就是悬停不动   后来做最坏打算  居然又夺回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你没设置失控保护,或者设置出问题,仔细看大疆的教程,我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下来后接电 ...

同一地点,同一架四轴,隔了几天,不同的电池,同样的起飞模式,突然失控,那又怎么解释?

改变飞行模式,姿态灯有变化,但是四轴不受你控制,呵呵,你没见过DJI的各种炸,也别着急替大疆下定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架不住人家是“大厂” “品牌飞控” “机架厂商都推荐”啊 故障事故?那绝对是你自己问题,控干扰啊,地 ...

哈哈,大疆的解释也是飞控受到外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 ~~这样看上去就无解了...不过你这还好是原地不动..至少不是飞走了

是呀,比起其他失控提控回家的我这算幸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九可以固定ID么  我现在也有阴影了  图传里可以看见油门明明收了 但就是悬停不动   后来做最坏打算  居然 ...

我是华科尔D7控。天地飞的不知道有没有固定ID。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天九可以固定ID么  我现在也有阴影了  图传里可以看见油门明明收了 但就是悬停不动   后来做最坏打算  居然 ...

不知道哦,你找找,我用华科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失控保护是设了的,接电脑调参软件里要是关控的话,控制模式那里会跳到失控保护状态。

油门呢,设置到50了没
上天前有确认记录GPS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呢,设置到50了没
上天前有确认记录GPS了没

失控保护的油门设置我到一直没留意。话说naza不是内置了进入失控保护时所要执行的命令吗?而且,油门没或者超过50%的话,飞机不会一直悬停不动吧?要不一直上升要不就会下降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疆的解释也是飞控受到外来干扰

绝对的 培训过的

不过2.4G频段干扰确实是越来越厉害了 个人觉得遥控需要有这种鉴别能力

网友:
华科尔f7神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