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个电遥控车

楼主(2014-12-17):
这几天玩了几下,觉得感觉超好,虽然是玩具遥控车。
市面上的遥控车不太熟悉,有没有类似电直这样的大众品牌,玩的人多,好交流。比如亚拓,泰世这样的做电车的,油车太脏,我不喜欢。。。

网友A:
HPI 的 FULX  适合暴力++,价格5000左右,OP的话一万+
trx 的大S能攀爬,能高速,只是比较中庸,适合多用途玩。价格也和大F差不多。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遥控车论坛逛.本人就是车模改航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I 的 FULX  适合暴力++,价格5000左右,OP的话一万+
trx 的大S能攀爬,能高速,只是比较中庸,适合多用 ...

大F貌似可以用6S电池的吧,谢谢讲解。。

网友:
支持大s,适合随便玩,适合攀爬
<

网友:
牌子啊,多的很嘞,京商,蛇仔,xray,AE,LOSI,TD,team c,雷虎,hpi,TRAXXAS,等等,如果电房的话,TD不错短卡的话LOSI的可以,不过全车英制螺丝,要做好准备啊,大脚的话TRAXXAS。其余的就看你的预算了

网友A:
大F原装电机电调就已经非常暴力了!我的4S 泊油路上都轻松空翻,6S的话只要不是在滑的路面下暴力到你难以控制,速度100+不是一般车能比的!主要是耐操,前提是要OP18-23 钢齿,和差速齿轮,轮胎龙爪,和防滚架。要不修车还是有点麻烦。国产车如果不是经济紧张的话还是算了吧!那个做工真的是差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F原装电机电调就已经非常暴力了!我的4S 泊油路上都轻松空翻,6S的话只要不是在滑的路面下暴力到你难以控 ...

有个仿的大F,你觉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I 的 FULX  适合暴力++,价格5000左右,OP的话一万+
trx 的大S能攀爬,能高速,只是比较中庸,适合多用 ...

一个叫大F,一个叫大E对吧。结构上差距很大。这两者不知道选哪个了。

网友A:
大E和大S是一家公司的,只是大E把底盘降低些,取消了差速锁,其实和大S结构基本一样,大E基本就是拿来跑速度的,最高有国外的神人跑到160多时速,但是个人觉得傻跑没有多大意思,大S攀爬有意思些,如果喜欢暴力推荐大F,不是一般的耐操,跳台子,跑烂路,横冲直闯,空翻。就是攀爬不给力,因为没有差速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E和大S是一家公司的,只是大E把底盘降低些,取消了差速锁,其实和大S结构基本一样,大E基本就是拿来跑速 ...

大F看下来也不耐操。。有的人推荐玩台湾车,G2或者E6.。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雷虎的车配件是个大问题,还有就是那外形不太好接受,主要是不保值,至于耐操不还真不好说,雷虎的emat 玩的人不多。G2新上市的车,OP件不多。反正我的大F  OP后基本没有坏过。e6是什么车?没有听说过。

网友:
大F是玩家们公认的最耐操的车,我的曾经从3米多的楼上空翻跳台下去后接着跑。高速刹车后惯性前滚翻20圈以上无问题。其实推荐你弄台大S玩,可玩性要高些,只是不能使劲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