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夜加班试装Playuav的apm+并使用Playuav的汉化地面站及3.2固件!!!

楼主(2014-12-17):
熬夜加班试装Playuav的apm+并使用Playuav的汉化地面站及3.2固件!!!听说Playuav 出了个apm+,集成了osd,便迫不及待的出手,收到便把原来F450、mwc拆下来,上了这款apm+,同期还进了一套gps-7n(暂时没装),装好即试了一下osd,一次装机成功!先上装机图,明天外场试飞再上视频!!!

楼主:
继续上图!!!

网友A:
底下那2个小圆灯怎么做的,用什么供电,几伏的电压?

网友A:
如果FPV是2块电池还是1快电池?如果1块电池是做个1分2的线,还是用平衡头那边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下那2个小圆灯怎么做的,用什么供电,几伏的电压?

分电板直接供电,中间串了一个电子开关和一个闪光模式控制器,闪光模式有六种,还可以调闪光速度,都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FPV是2块电池还是1快电池?如果1块电池是做个1分2的线,还是用平衡头那边供电?

一块电池供电,f450底板为分电板,都可以从分电板直接取电!

网友A:
谢谢,明白了,看来必须要联系焊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明白了,看来必须要联系焊工呀

焊工?玩航模自己不懂焊的吗?那就裴催了哦,以后焊的地方还多着呢!!!

网友B:
呀,这不是告诉我好多的那位师傅吗。四臂的灯是遥控的?怎么做的?还有 下面那2个爆闪的,太好了。我看你说 有什么电子开关什么的,把用到的 发个链接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呀,这不是告诉我好多的那位师傅吗。四臂的灯是遥控的?怎么做的?还有 下面那2个爆闪的,太好了。我看你说 ...

爆闪灯和控制模块是汽车用的,遥控电子开关有舵机线直接接接收机的一个通道,设置到一个两档或三档或旋钮都可以控制,但电源是接分电板要12v供电的,在tb上搜索就可以找到!

网友B:
爆闪灯和控制模块是汽车用的,遥控电子开关有舵机线直接接接收机的一个通道,设置到一个两档或三档或旋钮 ...

谢谢,等我具体操作的时候  还得麻烦你教教。

买这样的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等我具体操作的时候  还得麻烦你教教。

买这样的行不?

就是这个,看我的机机上的图片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看我的机机上的图片就知道了!

这个 怎么实现的用 遥控器 控制 开关 没明白。对这个 控制器 进行 改造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电板直接供电,中间串了一个电子开关和一个闪光模式控制器,闪光模式有六种,还可以调闪光速度,都是12 ...

这个是 闪光模式控制器, 那就是说,遥控器  控制的 是 电子开关 了?电子开关 是哪个?呵呵,不用嫌烦啊,真的想 跟你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怎么实现的用 遥控器 控制 开关 没明白。对这个 控制器 进行 改造了吗?

还要买一个电子开关,电子开关有一条舵机线,有电源输入和输出线,把舵机线接接收机的空余通道,输入接分电板,输出接控制模块或机臂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要买一个电子开关,电子开关有一条舵机线,有电源输入和输出线,把舵机线接接收机的空余通道,输入接分 ...

这个  是关键啊,有了这个 就可以遥控LED灯带 开关了,只是不能控制闪光模式。模式控制器 我买完了,  这个 没搜索到啊,给个链接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是关键啊,有了这个 就可以遥控LED灯带 开关了,只是不能控制闪光模式。模式控制器 我买完了,  这 ...

不是叫你在tb上搜索航模电子开关吗?多的是哦,怎么会找不到呢?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叫你在tb上搜索航模电子开关吗?多的是哦,怎么会找不到呢?唉!!!

找到,谢谢。

网友(2015-03-28):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 闪光模式控制器, 那就是说,遥控器  控制的 是 电子开关 了?电子开关 是哪个?呵呵,不用嫌烦啊 ...

这个哪里买的?能pm地址吗?我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续上图!!!
你两块屏幕不一样吗?为什么前面的那块颜色对比度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