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助了、新固件CC3D解锁不了

楼主(2014-12-17):
不知道咋回事、、用了最新的固件后、、无论怎么设置 都不能成功解锁、、换了老的固件就可以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朋友么??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通道设置错误·有时候即使你校准了遥控器 ,可是通道还是有错误·

网友B:
对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遥控器多校准几次就行了

网友C:
新固件,全部重新校准就行!每次保存前记得去看看遥控器解锁栏里的选项是否是你解锁的选择手势!切记!
有时候你校准水平等最后保存,感觉就完事了,但是或许解锁栏的选项已经变了!这样你永远解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设置错误·有时候即使你校准了遥控器 ,可是通道还是有错误·

不懂啊、通道设置是正确的、这点能够100%保证、换了老版本的就没问题、换回新的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固件,全部重新校准就行!每次保存前记得去看看遥控器解锁栏里的选项是否是你解锁的选择手势!切记!
有 ...

这点我也想到了   我不论设置什么都进行了保存、但是还是会出现解锁不了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CC3D的问题、换老的版本就没任何问题 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遥控器多校准几次就行了

有几次校准遥控的时候 发现油门、副翼、升降都没问题、等校准方向的时候 虽然打了方向舵 但是GCS软件还是没认、、真是郁闷、所有通道都是正确的、

网友:
我刷了新固件也出现几次,开始飞能解锁,落地后再解锁就不能了,只能多做几次解锁动作,最后还是解锁了,呵呵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换了新版本后就解锁不了,不过现在解决了,方法是保存的时候带电池电 然后拔USB 然后断电 关控  开控 接电(不要插USB),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几次校准遥控的时候 发现油门、副翼、升降都没问题、等校准方向的时候 虽然打了方向舵 但是GCS软件还是 ...

我今天刷完新版设置好后,发现解锁后电机不转!最后发现解锁动作时间长点就行了。呵呵。。。记得每次较完遥控器摇杆行程后,要重新设置下解锁动作,不然解不了锁!

网友:
新固件到底有啥区别?没啥区别就懒得去刷了!有刷过后飞的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