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GPS天线开裂如何解决?

楼主(2014-12-17):
求助精灵2GPS天线开裂如何解决?

网友A:
淘宝买一个,几块钱一个,买单针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一个,几块钱一个,买单针的就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帖子专门介绍换gps陶瓷天线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7883&highlig ...

谢了!

网友:
注意GPS 天线的厚度。要买回一样厚度的,不然装不下精灵。焊的时候最好用吸锡器,锡干净,然后用电吹风吹天线面,软化3M胶,这样取下来比较好。如果直接焊用力撬的话,要小心别弄坏了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