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们帮忙指点一下FPV设备

楼主(2014-12-17):
各位大神们,小弟刚玩250穿越机没多久,手感刚练习的差不多了,现在准在250机子上折腾FPV设备!
有几款产品帮忙看一下,是否合适!(听从各位的经验,先用显示屏,等练熟了再上视频眼镜!)
下面我说说配置:

显示器:5.8G 5寸 双接收
摄像头:肥鲨肥鲨 高清 可插TF卡 Fatshark PilotHD V1
发射机:Boscam FPV 5.8G TS351 200mW

麻烦各位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或者注意事项吗?

网友A:
摄像头普通的700线CCD 就可以了,屏幕的话,建议上7寸的鹰眼显示器,效果不错,然后图传的话,欧姆威200毫瓦mini的,重量轻,又好用,
可以加我的QQ交流下88015886

网友:
我刚装好的配置:鹰眼锐视情怀版(可录像,带平板天线),穷人OSD+GPS ,TX600 600MW 5.8G图传+三叶草天线,索尼700线摄像头(不带外壳),效果还不错,室内穿两面墙无压力,室外距离没测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普通的700线CCD 就可以了,屏幕的话,建议上7寸的鹰眼显示器,效果不错,然后图传的话,欧姆威200毫 ...

谢谢!
我是这么考虑的,用了肥鲨V1摄像头,它自带720P摄像,所以摄像记录就不用额外买808了。摄像图传2不误!(才145元)
不过还是谢谢你推荐的欧姆威200,这是个好东西,虽然200左右的价格有点小贵,但是询问了多家淘宝卖家,像欧姆威这样12V输入,5V直接输出的接收机并不多见!其他的都要改,或者5V输入的摄像头跳线!这样就能免于麻烦和出错造成的损失!
5寸5.8G双接收,我是这样想的!我最终肯定是上肥鲨一整套的视屏眼镜!所以先选择显示屏来练练第一人称视角的操控感!还有选择5寸放弃7寸就是,5寸和手机差不多大,重量轻!在控上面直接装手机支架就行,不必要安装专用的显示屏支架那么麻烦!

这是我选择这些的思路!谢谢你的推荐,我选你推荐的欧姆威200!哈哈!

网友B:
这个摄像头的清晰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摄像头的清晰度不够

从官方这里的数据是500万像素?兄弟所说的清晰度不够??
难道看出去很模糊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是这么考虑的,用了肥鲨V1摄像头,它自带720P摄像,所以摄像记录就不用额外买808了。摄像图传2 ...

如果将来想上肥鲨,那就上个肥鲨600MW的配肥鲨的黑肥蘑菇头,也是12V输入,5V加音、视频输出,我觉得有点浪费,又买了一个TX 600MW的发射,头就用SONY 700线裸板的,比较轻,肥鲨那个头我以前也看过,没入,觉得是不是很重呀,再说边输出边录有没有延迟呀,要有肯定用不了的,录像还是用808,想录就安上,练习时就拿下,30++克的重量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将来想上肥鲨,那就上个肥鲨600MW的配肥鲨的黑肥蘑菇头,也是12V输入,5V加音、视频输出,我觉得有点 ...

谢谢!你说的也有道理!关于延迟,我倒没考虑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也有道理!关于延迟,我倒没考虑过!

我的808主是不录像也有延迟,就象电脑摄像头一个效果,你摆一下手看视频就能看出来,估计是高清转USB转的,其实经过图传只要6 700线就够了,所以我取消原用808边录边传的计划了,但就得考虑多上轻型设备了。

网友:
说的这些 我也在学习  其实纠结来纠结去 我觉得吧   主流的最靠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官方这里的数据是500万像素?兄弟所说的清晰度不够??
难道看出去很模糊吗?

ccd都比他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