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2V+新版遥控器云台俯仰在调参感度里能调节吗

楼主(2014-12-17):
请问P2V+新版遥控器云台俯仰在调参感度里能调节吗 想让它更揉一点
具体是哪一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这里看这里。。

有个问题,下载了最版本的调参软件,机器未插入电脑的情况下打开调参软件是可以看到云台的标签页,插入后云台的标签页就自动隐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最新版本,是哪个版本呢?以及飞机是哪个型号?您所说的标签页指的是哪个页面?能否把机器 ...

Phantom 2 Vision+ 调参软件 v3.6  我的飞机是精灵2+ 最新版(遥控带云台控制的)

就是这个高级选项下的云台标签页。接入飞机前是可以看到云台标签页。接入后在高级选项里就只剩下电池和飞行限制的标签页。

目前飞机不在手边,一下给不到前后对比图

网友:
涓嶈兘璋冪殑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对于P2V+的飞机,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在使用中,此调参选项没有实际功能,所以 ...

原来是这样。。。。我插上飞机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