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机架选择时,加载标准机架类型处如何选?

楼主(2014-12-17):
如上图,我的是四轴X模式,左边已经点选了,右边要选哪个?选完后,还要点“加载参数”吗?

网友:
最好不要用他的默认,我都是跳过。
参数自己设定,没几个。

网友:
鬼佬翻译的太烂了。

把 “+” 翻译成 “加”,反而误导了中国用户。

网友:
啥都不用选,估计你的机架也没推荐参数。参数还是要自己调的!

网友:
嗯,参数没标准,还得自己调,所以不用理他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的朋友,我不心点了右边加载参数按钮,现在飞机装好了,试飞时发现飞不起来,油门推到底,飞机都没有起飞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的朋友,我不心点了右边加载参数按钮,现在飞机装好了,试飞时发现飞不起来,油门推到底,飞机 ...

Aero-M 是一架固定翼,你把固定翼的设置复制到多轴,数据全乱了呀。

如果是旧版程序,建议在 setup 下做一下 reset。
最新版似乎是不再需要了,重新用向导再跑一遍试试。

网友:
我一般不选择这边的,直接默认,然后稳定后就可以自动设参了,很方便的!

网友:
我都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ero-M 是一架固定翼,你把固定翼的设置复制到多轴,数据全乱了呀。

如果是旧版程序,建议在 setup 下 ...

谢谢!在setup下,reset?还是erase?一个是复位,一个是擦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在setup下,reset?还是erase?一个是复位,一个是擦除。

reset, 运行 reset 之后可以发现参数都被还原为默认值了。

erase 印象中是删除内存芯片的数据,也就是日志。

楼主:
擦除了原来的固件,重新刷了一下新固件,3.1.4版本,然后重新设置一遍,解锁,起飞,哈!飞起来了,就是APM的默认值,什么都没有改,稳稳的飞起来了,高兴啊!接下来再试试各种模式下的飞行。

网友B:
右边的机架类型不用选择的吗,,,我每次都是选择X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机架类型不用选择的吗,,,我每次都是选择X4的

选左边的X4,右边的加载标准机架类型默认设置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