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朗宇X4110S 340KV怎么装MR1447桨合理?

楼主(2014-12-17):
朗宇的配件给了桨座,垫片,防滑螺丝,垫片子弹头。
究竟怎么一个安装方法才能做到振动最小,又不射桨呢?他这子弹头又不像飓风电机设计了自紧结构,直接上子弹头压桨感觉有些不靠谱。用防滑螺丝的话,地面上桨怠速都感觉那桨座的螺杆转起来有偏心,起飞之后角架能抖出S900的水平。。。。。这啥情况呢?
目前可以试试的几种装法1.桨座+桨+垫片+防滑螺丝
2.桨座+桨+垫片+子弹头(有射桨风险)
3桨座+桨+垫片+防滑螺丝+子弹头

网友:
买3孔桨吧

网友A:
用apc的桨不加垫圈肯定会抖的,不是防滑螺丝的错

网友:
用桨座上面装桨,再装垫片,再装子 dan头,桨中间要放垫圈,垫到和桨杆一样的尺寸,子 dan头拧紧就行了,不用担心射桨

网友:
4110+1447怎么装都不合理

网友:
随便换个碳桨

网友B:
15-16桨才合理

网友C:
我的是正反牙的子 dan头,震动感觉不错 还不担心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正反牙的子 dan头,震动感觉不错 还不担心射桨。

哪里有得卖的?朗宇标准配件貌似没有这玩意 其实只要买到反牙的就行了

网友D:
换三孔碳桨,不用子 DAN 头

网友E:
3楼正解,MR不管配环,自己不能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三孔碳桨,不用子 DAN 头

试了飞跃1555 太可怕了 抖得一塌糊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pc的桨不加垫圈肯定会抖的,不是防滑螺丝的错

为啥没有那个圈圈就会抖那么凶呢?上面的垫片都已经把桨压紧了 桨也不会瞎移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16桨才合理

有神马好桨推荐么?我买的飞跃碳桨 真心抖动大。。。。

网友:
另,“MR1447”什么情况? 新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三孔碳桨,不用子 DAN 头

请泡泡老师推荐一款靠谱的碳桨 最好带传送门

楼主:
引用 网友E:
3楼正解,MR不管配环,自己不能不管。

不用环的话 貌似MR1447桨的间隙也不是很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用环的话 貌似MR1447桨的间隙也不是很大

1/4"-6mm= 0.35mm,叫不大。  没关系,你能接受就行。只是我的问题,承受力比较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没有那个圈圈就会抖那么凶呢?上面的垫片都已经把桨压紧了 桨也不会瞎移动呀?

桨的中心和电机轴的中心不重合,转起来就会抖,和桨静平衡不好会抖是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6mm= 0.35mm,叫不大。  没关系,你能接受就行。只是我的问题,承受力比较差。

懂了!!!!原来不大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的中心和电机轴的中心不重合,转起来就会抖,和桨静平衡不好会抖是一个道理

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的中心和电机轴的中心不重合,转起来就会抖,和桨静平衡不好会抖是一个道理

貌似市面上的圈圈都匹配度不高安装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市面上的圈圈都匹配度不高安装很麻烦

一定要买apc的原装桨圈,虽然有点小贵……否则就完全浪费了apc那么好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买apc的原装桨圈,虽然有点小贵……否则就完全浪费了apc那么好的桨

好的 我去某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买apc的原装桨圈,虽然有点小贵……否则就完全浪费了apc那么好的桨

找不到原装的圈圈。。。。。有没传送门 或关键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原装的圈圈。。。。。有没传送门 或关键词的?

我也没找到单独卖的,有几家是买桨才能买桨圈,怪坑的……

网友(2015-02-01):
4110 340KV+1555两孔尼龙桨表示还能接受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用的是400KV配的1555碳桨,用压片的很好

我用fy650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没有那个圈圈就会抖那么凶呢?上面的垫片都已经把桨压紧了 桨也不会瞎移动呀?

那是桨装时没有决对中心,虽然锁紧不动但桨已不是中心

网友(2015-03-22):
没垫圈怎么行?买到假的吧?淘宝只有一家有原装桨和垫圈卖,海南的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