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在草上起降塞斯纳之类的飞机都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4-12-17):
现在好飞场越来越难找,能有块草坪已经很好了。但是电动的小飞机机轮小在草上跑不起来,要想在草上起降大家都有什么成功经验吗?

网友:
去掉起落架,手扔起飞,滑草降落。

网友:
顶楼上的好办法

网友:
二楼好办法
不过塞斯纳滑草 搞不好容易别断桨

网友:
塞斯纳上浮筒草降就可以!前提是草坪得稍微平整一点的!

网友:
窄款大机轮(5cm以上),用后三点式。

网友:
我飞多次了 “去掉起落架,手抛起飞,砸草降落”就是最好方法,赛斯纳那么坚固,速度又慢,砸草无损

网友:
没错,浅草可以后三点起降,深草果断手扔草降

网友:
用浆保护器  不要用浆夹  小塞斯纳无轮也可降得很顺利,草降就更没问题了。

网友:
玩这个啦

网友:
可以加滑翘起落架,像直升机一样

网友:
个个都是高手!

网友:
拆掉起落架
手抛起飞。
着陆前贴草滑翔,收油门同时拉杆,让飞机稍微抬头并失速,拍在草上。这样可以保证以最小的速度着陆,减少草对起飞机的损伤。

楼主:
看来降落不是问题,从草上起飞是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