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或大疆技术说说地图

楼主(2014-12-17):
请高手。或大疆技术说说地图放大就不显示了。什么原因?

楼主:
难道是 在农村 就不显示了 卫星图了 ??  不对啊 我在手机上用 谷歌卫星图 连老家的 平房 都能看见的  怎么 在 大疆的APP里 就 不显示了呢? 这还怎么操作地面站呢?随便点下 不就得 几公里的 航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貌似网速太慢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要不,您找个网速好的地方再重新试试 ...

技术 大哥  我在家里 连的 8M  WIFI  能说说 这APP里面 是 用的什么地图吗 ? 我手机上用百度地图 看卫星图时 也是 放大到这就不能再放大了 在放大就不显示了  。我的 位置是 村里 要是看县城地图时 就能放大  我又专门下载了安卓谷歌地图 这个可以 就是  在大疆的APP里 不能实现啊!

网友:
高德地图的卫星图只覆盖城区

网友:
只有谷歌看的最清晰   除谷歌外  其他的地图  农村看不到

网友:
APP里调用的是高德地图数据 不是谷歌地图数据  所以地图数据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手机是哪个型号的?

我手机 是安卓红米
(APP里调用的是高德地图数据 不是谷歌地图数据  所以地图数据会不一样)   请问技术APP里能用 谷歌地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国内用户我们推荐使用高德地图,国外用户推荐使用谷歌地图。您可以尝试使用VPN连接谷歌地 ...

VPN是什么,能详细点吗?技术哥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简单理解成  翻  墙   ,具体意义,推荐您找度娘。。

越说我越晕了,算了,不搞了,谢谢技术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