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眼镜求助

楼主(2014-12-17):
求助 这套肥鲨眼镜如何?有人用过么?主要是看他便宜~店家也说可以调瞳距的~

网友A:
我也看好这个套,似乎不错!

网友B:
现在是什么价格了啊,便宜还是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好这个套,似乎不错!

你问的可以调瞳距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什么价格了啊,便宜还是可以考虑

1400不到 就是不知道质量如何~

网友C:
这个眼镜价格可以,清晰度就马马虎虎勉强可以接受,瞳距可不可调我也不知道。

网友D:
再便宜也是钱,还是三思而后行。我觉得至少买那个ATT V2版的才好,实在不行就AIO呗。

网友E:
这个便宜,但是显示只有320 X 240,2000多的那个是640x4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便宜也是钱,还是三思而后行。我觉得至少买那个ATT V2版的才好,实在不行就AIO呗。

所以发上来问下大家~老兄有推荐不~麻烦推荐个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眼镜价格可以,清晰度就马马虎虎勉强可以接受,瞳距可不可调我也不知道。

除了价格~是知道的 其他都不知道~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便宜,但是显示只有320 X 240,2000多的那个是640x480的

那这个分辨率挺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价格~是知道的 其他都不知道~唉....

建议买好点的。

楼主:
求推荐吖~~~~别让我们这些新手走这么多弯路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推荐吖~~~~别让我们这些新手走这么多弯路吖~

FatShark PredatorV2 RTF 如果要求不高, 这个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FatShark PredatorV2 RTF 如果要求不高, 这个还可以

2800的那个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2800的那个么?

我在hobbyking 上看是港币2100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发上来问下大家~老兄有推荐不~麻烦推荐个啦~

其实眼镜很贵的说,我要是都有就好办了,我手头现在是DOM V2版,现在凭我的感觉ATT V2版的最吸引人的就是套装,全套设备都有了,而这些套装只适合玩近距离FPV,要是想远距离FPV的话就没必要看中这些了,国内用AIO的人不少,屏幕也够大,比例是16:9的,头追、接收都有了,还是双集接收、多个前置摄像头,据说有人带着卡在眼眶上有一点不舒服,不过因人而异,想办法也能解决,比如我自已做了一副远视镜片以解决我视力问题,好象最新的有DVR录像功能了,不妨考虑下这个,再就是最好的肥沙DOM HD版现在搞不到,这个3500大洋,主要是买不到。你可以关注一下AIO相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眼镜很贵的说,我要是都有就好办了,我手头现在是DOM V2版,现在凭我的感觉ATT V2版的最吸引人的就 ...

好贵吖....

网友D:
还有更好的,DOM HD版马上就有货了,800*600,HDMI接口,应该是最好的了,当然价也更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更好的,DOM HD版马上就有货了,800*600,HDMI接口,应该是最好的了,当然价也更给力。

买了个肥鲨V2~能给下你的联系方法么?到货后 有问题请教下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个肥鲨V2~能给下你的联系方法么?到货后 有问题请教下你~

先加个好友在这里,在发Q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更好的,DOM HD版马上就有货了,800*600,HDMI接口,应该是最好的了,当然价也更给力。

等DOM HD吧。。。

网友:
如果不嫌贵就可以买,算下来眼镜加图传接收加头追得近4700+++大洋了!

网友F:
2014版肥鲨号称854*480,双接收,头追,带前摄像头,瞳距可调,2100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14版肥鲨号称854*480,双接收,头追,带前摄像头,瞳距可调,2100元吧。

我擦~我入V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14版肥鲨号称854*480,双接收,头追,带前摄像头,瞳距可调,2100元吧。

在哪里买的到哦

网友F:
店铺就叫创兴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店铺就叫创兴科

我看了,那个不是肥鲨,是世尊skyzone,不一样的东西

网友D:
最新的肥鲨HD,3749大洋,没现货,不过快了,现在就有人预定6个了。

网友:
这个买了会后悔的,可视角度太小只有25度,而且分辨率很低,建议还是买base或者attitude

网友G(2015-06-09):
引用 网友D:
其实眼镜很贵的说,我要是都有就好办了,我手头现在是DOM V2版,现在凭我的感觉ATT V2版的最吸引人的就 ...

不能远航,为什么呢,我主要是远航,也打算入个眼镜呢。。能说说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最新的肥鲨HD,3749大洋,没现货,不过快了,现在就有人预定6个了。

兄弟你哪款肥鲨的HD眼镜还不是最新款吗!我要不再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能远航,为什么呢,我主要是远航,也打算入个眼镜呢。。能说说嘛

我所说的不能远航是指只用眼镜上的接收机来接收图像,如果距离太远了图像信号就会很弱,而单用眼镜上一根天线来接收肯定不行,这时就得换平板天线或加AAT来接收信号更好,但眼镜就得通过AV线连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你哪款肥鲨的HD眼镜还不是最新款吗!我要不再等等!

HD的是新款,没听说还有更新的出来。

网友:
这个是V3吧,以前用过,瞳距好像可以调,我也忘记了,很久了,画面分辨率好像是320*240,画面小,颜色惨淡,效果是很差的,1300的价格,减去摄像头图传后,这个眼镜就值几百元的

网友:
为啥不自己做喃 200多搞定

网友:
放心,等你玩久了,你就知道,DV2还是穿越用的性价比最高的,而且也是最适合穿越的,DHD玩穿越和DV2比就是屏幕大了,不过高速飞行的时候旁边你本来也就没精力看,就像你和别人塞车,一般没事你拿有闲情眼珠滴溜滴溜的到处转,如果是看电影,那DHD无疑比DV2强大,另外,穿越用不上头追,相当于多浪费了几百块

网友:
我理解飞穿越由于不用看o s d,用大广角镜头,眼镜视野或叫视角越大越好,越接近真实。甚至90度才合适,30到40度如同坐在距离飞机风挡5米在飞。投入感会让打折扣。

网友I:
准备入v2+肥鲨700线摄像头+600mw肥鲨图传,
还是250的图传就可以?
肥鲨摄像头怎么样,没看人说过啊,之前用的sony700线的ccd废了

网友:
这个屏幕小点

网友(2015-08-14):
别处找到的,转给你参考。因为我近期也准备入肥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准备入v2+肥鲨700线摄像头+600mw肥鲨图传,
还是250的图传就可以?
肥鲨摄像头怎么样,没看人说过啊,之 ...

用镁光139吧,30块跟索尼700线白天没区别

网友:
叫店家翻过来拍个照就知道能否调瞳距了。地面不上天的东西建议尽量买好的,反正炸不了,免得以后后悔更换又是浪费钱。

网友:
这歌眼镜的分辨率实在是不行! 买一个过时很久的眼镜没必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