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 天翼8mm epp 板机的配置

楼主(2014-12-17):
入魔好几年了  最开始飞 冲浪者  和   天行者那种滑翔机  后来转 多轴去了,搞了2年多轴     太烧钱啊,,,,伤不起。,现在想玩玩   天翼8mm epp 扳机了
求高手指点一套 比较成熟一点的 配置,电机 电调 桨 电池几S 多大容量  舵机 能精确到品牌最好了,,,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一直用的配置,电机2204,1800KV-1900KV左右,10A飞腾,GWS8043桨,2S400mah电池,一个9克舵机(银燕08A),2个5克舵机(BB541)

网友:
天翼EPP板机固然好,我也飞过几架。但我感觉她没有大飞机的舒缓及气势;又缺乏D板F3P机的飘然和优雅。想练3D倒不如上D板F3P机。愚见!

网友:
推荐 2206 KV1500。10A或者12A 。9047。2S 400或者500的电池

网友B:
我是2206 KV1500  飞腾12A 8050桨  2S 400 5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2206 KV1500  飞腾12A 8050桨  2S 400 500电池

9寸桨  试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9寸桨  试过吗?

试过9060 反扭太大了 就换成8060 主要是手里没有低螺距的桨

网友:
2204 2206我都试过

想3S 2S都飞的爽 就得2204 KV1960

网友:
2206 1500KV 0947桨,飞腾12A,双天2s550电池,1个银燕9G,2个银燕5G,起飞重量200G,刚刚装好,还没飞。。

网友C:
我的配置是:2206 KV1900 8040的桨,8060的反扭太大了,双天2S800mah的电,能飞7分钟,用过2204和2s400的配置感觉没有我现在的这个配置好。
有段视频你可以看一下(视频中的桨孔用久了变大了,声音不好听,换新桨就好了),视频中的就是现在的配置。
http://www.tudou.com/v/MoI2P8YMmi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配置是:2206 KV1900 8040的桨,8060的反扭太大了,双天2S800mah的电,能飞7分钟,用过2204和2s400的配 ...

ganxie 感谢

网友:
2206电机,kv1800,12a好盈飞腾,8043浆,电池双天400,舵机银燕8.5    6.5

网友:
没飞过3D机千万别直接D板,巧轻脆。2206电机KV1500,2S电,12A电调,4通接收,9寸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的配置,电机2204,1800KV-1900KV左右,10A飞腾,GWS8043桨,2S400mah电池,一个9克舵机(银燕08A ...

2204 kv1480  9047  2s  500mah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04 kv1480  9047  2s  500mah行不行?

行呢

网友(2015-05-16):
引用 网友C:
我的配置是:2206 KV1900 8040的桨,8060的反扭太大了,双天2S800mah的电,能飞7分钟,用过2204和2s400的配 ...

飞得真好!羡慕啊!LZ可否给个清楚一点的图片?视频上看不到电池装哪儿了,2S800的电池会不会重很多?800的电池飞7分钟,用400的电池飞多久?
2204-2s400电池与2206-2s800电池主要区别在哪?2204-2s400电池能吊机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