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3+AV输出求助

楼主(2014-12-17):
GOPRO3+连接图传显示屏显示画面的情况下,不小心把图传的正极碰到了图传天线的座子,当时有打出火花,(瞬间搭负极)显示屏有黑屏几秒,之后马上又恢复的画面。之后断电在连接就在也没有图像了。

检查:
            图传是好的,用其他摄像头试过图传,有视频输出,证明图传没有烧。有AV输出。

            gopro换了一套图传测试也还是没有视频输出。初步判断是gopro出了问题。

            检查gopro AV插头上的充电插头,可以用过USB给gopro充电。

            换gopro AV输出线测试还是没有视频输出,排除AV线的故障。

            开包检查gopro,并无明显有烧了的痕迹。

            检查gopro的输出格式,也是对的。

求解:gopro哪里出了问题。

记得之前有个帖子好像是因为图传接错线了导致go不能显示,不知最后找到原因没有。

求助大家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祝大家永无炸鸡。

网友A:
用狗接电脑看电脑上找的到文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狗接电脑看电脑上找的到文件不

恩,你提醒我了,我刚才试了一下,显示usb错误,重新插一插就可以认出来了。说明USB是好的,可以通过usb读取文件。

网友B:
重新扣掉电池然后再开机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你提醒我了,我刚才试了一下,显示usb错误,重新插一插就可以认出来了。说明USB是好的,可以通过usb ...

现在还有视频输出吗?,如果插上输出线,狗的小显示屏应该看的到一个视频输出的功能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视频输出吗?,如果插上输出线,狗的小显示屏应该看的到一个视频输出的功能画面

是这样的, 我试了几次,gopro开机第一次插电脑usb提示图1电脑“叮咚”一直找不到文件。

取了usb插头重新插上去就直接找到文件了,也没有出现图1“无法识别usb设备”

如果是把gopro关机,又出现第一种无法识别,重插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扣掉电池然后再开机试试

这种方法是最先试的。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视频输出吗?,如果插上输出线,狗的小显示屏应该看的到一个视频输出的功能画面

接图传还是不显示。你说的插上输出线,go的小显示屏有个输出的功能画面,这个我以前没有注意过,是什么样的啊?我刚才没有看见小显示屏有任何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图传还是不显示。你说的插上输出线,go的小显示屏有个输出的功能画面,这个我以前没有注意过,是什么样 ...

他的意思是接一个狗的显示屏
也就是贴在狗后面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接一个狗的显示屏
也就是贴在狗后面的那种

不是,7寸的鹰眼锐视做显示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7寸的鹰眼锐视做显示屏的。

直接接狗的显示屏上去看看有没有视频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7寸的鹰眼锐视做显示屏的。

像是主板上负责USB传输图像的地方烧了。我烧过!刚买的新机子开始有图像,后来没图像了,发回售后检查说是烧了,换了个板子又烧了,结果最后发现是图传有问题。换了套图传再换了个狗的板子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狗的显示屏上去看看有没有视频输出

还真没这个显示屏我,呵呵。

可能是go的usb出了什么问题  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图传还是不显示。你说的插上输出线,go的小显示屏有个输出的功能画面,这个我以前没有注意过,是什么样 ...

你按关机键调模式在最后一个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主板上负责USB传输图像的地方烧了。我烧过!刚买的新机子开始有图像,后来没图像了,发回售后检查说 ...

这下搞复杂了,我是图传的正负极碰了一下,也不应该影响go的AV输出啊,而且在碰到之后一直都有图像,断电后重上电才没有图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关机键调模式在最后一个上

这个.....能具体说明一下吗,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能具体说明一下吗,感谢了。

qq聊527601208

楼主:
好人呐,实在感谢,看看这个办法行得通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人呐,实在感谢,看看这个办法行得通不。

你还可以硬重启一下试试!按住快门键不放再按开机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可以硬重启一下试试!按住快门键不放再按开机键!

试过了,还是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没有

哎……有点心理准备吧!估计悬了!你可以去某宝找维修的店家发过去检查下看

楼主:
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哎……给你说了你不信,淘宝上找一家维修的发去一检测就知道了,80%是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给你说了你不信,淘宝上找一家维修的发去一检测就知道了,80%是这问题

直接说换板子,这种修法实在难接受啊,哥们

网友D:
狗的AV输出端子烧了,我的就是连接OSD插错线烧的,随后在TB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说换板子,这种修法实在难接受啊,哥们

怎么会碰到这种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狗的AV输出端子烧了,我的就是连接OSD插错线烧的,随后在TB修好了~

修了多少米啊?

我的go已经被我贱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