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3db与5.8G3db天线能互换用吗?

楼主(2014-12-17):
求解5.8G模块用2.4G3DB天线可以吗?希望有用过的告知。

楼主:
是2.4G6DB天线能用在5.8G的接收模块上吗?求解

网友A:
能用,但是接收效果要打折扣

网友B:
不建议使用,地面临时测一下或许问题不大。

网友C:
不行,功率大烧模块。

网友D:
频率不一样怎么用啊

网友E:
有的能有的不能。即使能,同样成本下多频点天线性能肯定不如单频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