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粗浅的说下低手眼中的180CFX

楼主(2014-12-17):
一时冲动,在百事达买了个180CFX,

目前在家里试飞了下,就简单悬停,不敢到处飞,客厅太小了,技术太差了

直机应该还算架好机,还算精致,看着也很结实,第一感觉就很良心。

我是用D10飞的,以来设置就把我搞困惑了。。。至少斜盘舵量放到了30%,再多,感觉就是摇杆才推一半,舵机的运动就到头了

然后由于没用过DX控,说明书上的油门设置100 110.。。也把我搞况了。。。不明其意。。最后还是传统的-100  +100

然后看有大人说D7E感度通道还要反向,胆子小,把桨全拆了试,发现应该是不反,全部都是正向。。。

然后说下一个低手的感受:

1.尾翼轴承真的虚位很大,感觉用手就能摇动,但是拆桨后,摸着震动却不大.

2.舵机感官上运动很慢的样子,打了舵,感觉舵机是慢慢才摆过来,不过这应该是设定原因,飞行起来很灵敏.

3.陀螺仪没升级固件,尾巴真的抽搐啊...,虽然幅度不大,就1,2度的样子,但第一次飞,还吓了我一跳...

4.悬停完一块电池看了下,居然能悬停8分钟......但是,没电的时候,感觉是突然失去动力就降下去了, 动力减缓这个过程稍微快了点哈,还好飞的不高,不然反应不及时就坠机了
    当然这个也是我自己作,电池被放到了3.3V了...不过除此之外,之前没有任何低电压警告,看来还是要设置好倒计时

5.头罩真的好难摘下和安上去,头罩固定胶圈好紧...每次弄得手痛,不过或许多弄弄就松了...

6.脚架和尾鳍感觉太脆弱了,脚架虽然可以搞个02S那个不死脚架,但是搞了会放不进盒子了..
   尾鳍又薄又尖,而且不上电池,整机后面太重,尾鳍是搓着地的,感觉上很容易压断.

最后发几张图吧,看着还是不错:

楼主:
对了,求大大指点下,D10设置7通道,如何进调试三轴

网友:
挺漂亮的小鸡

网友:
舵机问题是正常的~~~

自家的450X也是这样~~~

网友A:
求闹钟购买地址

网友:
头罩胶圈多弄弄就松了,真理

网友B:
还在观望中,只要在二手区不出现,估计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楼主家里才九度,好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在观望中,只要在二手区不出现,估计还是不错的!

你就别考虑啦,炸它就好比炸500,那直接炸500还爽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就别考虑啦,炸它就好比炸500,那直接炸500还爽多了

180炸身上最多疼一下,500炸人身上,啥感觉?能这么比喻么,大鸡小鸡各有用途。。。。喜欢就上,不过话说这飞机现在配件供应有问题,还是观望观望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就别考虑啦,炸它就好比炸500,那直接炸500还爽多了

heiehi  所以我没有买啊,也是没钱了,快过年了,要置办年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180炸身上最多疼一下,500炸人身上,啥感觉?能这么比喻么,大鸡小鸡各有用途。。。。喜欢就上,不过话说 ...

大小机炸人身上都不行,02S轻轻打一下,手指鲜血直流,我也试过!我是说炸鸡成本,莫激动

网友:
同問怎麼在D10上設第7通道  撇開混控不談  標準設置還有其他辦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闹钟购买地址

都敏俊西床头同款也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敏俊西床头同款也

嘎沙密港款?

网友:
d10第七通道调参貌似是没办法实现的,建议楼主使用dx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家里才九度,好冷啊

重庆的冬天也就这样,开窗不开暖气

网友F:
D10 第7通道是可以进设置的。7通道是锁尾感度,设置一个开关,然后设定参数一个是0% 一个是100% ,反正去看通道输出,确认第7通道输出开关拨动,输出量会从0 变到 100 就可以进180设置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D10 第7通道是可以进设置的。7通道是锁尾感度,设置一个开关,然后设定参数一个是0% 一个是100% ,反正去看 ...

请问是用锁尾感度这个通道?还是aux2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