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电调与飞控不兼容问题,跪求解答

楼主(2014-12-17):
朋友新入Pixhawk一套,兴冲冲帮朋友装机,带一切基本参数设置完成后,校准油门行程的时候有问题了!!!
插上电,本应该听到滴~滴~的电调声音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死亡般的宁静,拔电、上电还是没有用!我以为是电调坏了,插上天行者电调以后,奇迹出现了!!电调没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原因? 本人把电调直接插接收机,无需油门行程校准直接推油就能用,但为什么连接到飞控上缺没有反应?

跪求大神答疑。。。

网友:
银燕电调不支持pix,这个问题据说已经反应到银燕厂家,工程师还没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换电调。

网友A:
银燕电调不支持pix,只有换电调。 +1

网友:
银燕电调不支持pix,只有换电调。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电调不支持pix,只有换电调。 +1

支持apm吗?

网友A:
没玩过APM,只玩过PIX,所以无法解答。电调,我一直喜欢好盈,为何不买乐天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APM,只玩过PIX,所以无法解答。电调,我一直喜欢好盈,为何不买乐天系列?

哎,图个省事儿呀。还是老老实实用乐天吧

网友:
要么换电调要么上CC3D

网友B:
LZ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啊?

LD Power电机,很好用。需要联系噢嘻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LD Power电机,很好用。需要联系噢嘻嘻

能有多少折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LD Power电机,很好用。需要联系噢嘻嘻

2216的  报个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有多少折扣谢谢

用户名是扣扣,私聊,刚刚换电调去啦

楼主:
用户名是扣扣,私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apm吗?

apm2.52 银燕12a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