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发一个taulabs开源sparky飞控的简易教程

楼主(2014-12-17):
无意在淘宝上闲逛,发现一款taulabs开源sparky飞控,号称是CC3D的升级版!因为最近很迷穿越机,所以果断入手进行测试。

此款飞控的具体参数我就直接转帖了:
官网:(外部链接予以删除斑竹留),可以在这里下载地面站,查看wiki,或者寻求帮助。
技术参数:
1 硬件参数:具有九轴姿态三轴电子指南针加速度陀螺仪的MPU9150模块,气压计,还具有CAN总线支持,可进行扩展。
2 接口:具有10路PWM输出,其中3个可配置为模拟输入接口。可以用于电池监测。
           CAN总线接口。
           2个串口,可接GPS,OSD,telemetry等
           PPM信号输入接口,无pwm输入接口
           USB,连接地面站,为扁头usb,手机普遍使用的usb,cc3d为厚的usb头。
3可使用minimosd,不需要硬件改造

开始安装.......基本的安装和CC3D差不多,唯一要注意的就是,飞控的输入只支持PPM,所以要么你有S.BUS 的接收机,类似futaba的,或者买一块PPM编码器

此图为接口定义图

flexport我接的MINIOSD ,MAINPORT可以接GPS,但是此接口不能供电,所以就从PWM接口取电.不知道是因为硬件的原因,还是固件有BUG,接了GPS和自动调参有冲突,造成飞控自检错误,所以我就没接.

地面站设置基本和CC3D一样(外部链接予以删除斑竹留)

自动调参功能不知道是我选的环境还是怎么,反正不理想,就直接套用CC3D的参数

完成图.......

新手发帖,就是为了交流,高手勿喷

网友:
先顶帖 在看帖。。。。

网友:
这个外连接都删除 。。。。版主在想什么呢

网友A:
期待测试结果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测试结果和视频

效果还不错,稍后上视频

网友B:
顶,一直在等这个飞控,求视频和心得

网友A:
用GPS定点了么?好用立马买一个,还望多指教

网友:
顶!又有新野玩!

网友:
虽然不够详细,仍然有参考价值,不过俺更倾向于quanton飞控,感觉功能更全面些,不过尺寸也比这大了点。

网友:
这个板出来很久了,不过销量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测试结果和视频

刚魔友帮忙室内试飞了一下,亮点自寻......http://www.tudou.com/v/edcxvlbUAy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魔友帮忙室内试飞了一下,亮点自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魔友帮忙室内试飞了一下,亮点自寻......

关键是看GPS定点和定高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看GPS定点和定高效果

等改天我发室外的测试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改天我发室外的测试视频

期待中。。。。

网友:
也在关注这个.....顶一下

楼主:
补发图传画面

网友C:
楼主用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手动的?

对,是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直在等这个飞控,求视频和心得

手感还不错,和CC3D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PS定点了么?好用立马买一个,还望多指教

测试过了,不过软件上还有BUG,等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brain飞控国内有售吗?好像国外也还没有发售吧。

网友E:
请教大神,我的sparky 状态图上RC input 总是黄色的,点击提示警告是no input 我用的PPM输入,但是能收到遥控器信号,我用的六通接收机s603带pmm输出,只接了一个ppm信号到飞控RX端,飞控usb供电,接收机电调供电,飞控RC接口那里的+5V和GND空着,和这个有关系吗?必须用接收机给飞控上电吗?y飞控接USB上电时候,那个+5V和GND用万用表量都是1V。看来USb口做电源不能给接收机和舵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神,我的sparky 状态图上RC input 总是黄色的,点击提示警告是no input 我用的PPM输入,但是能收到遥 ...

校准遥控器没,看看遥控器动杆有反应不,校准遥控器的时候要把电池接上,另外飞控端口设置那里要选择PPM哦

网友:
谢谢大神回复,我没校准遥控,校准时没接电源,回去按您说的试下,另外请教个事(别闲我烦啊,新手),就是在系统功能里不能选路径规划和路径跟随,否则回报错,貌似像台湾论坛他们说的不能飞航点啊,不过我上官网主页上看代码存在问题中,关于这点好像已经关闭,答复是定高模式和gps航线模式数据内存冲突,不能同时使用,换句话说要么开启航点飞行模式,要么开启定高模式,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对,固件有这个BUG,暂时不能用,一开就自检失败,坐等固件更新,不过据说用老一点的固件可以使用,具体没测试

网友F(2015-01-17):
引用 楼主:
对,固件有这个BUG,暂时不能用,一开就自检失败,坐等固件更新,不过据说用老一点的固件可以使用,具体没 ...

请教楼主,不知楼主的定高定点飞行感觉如何,我的quanton飞控定高时候总是定不住,有时还忽然大油门窜升很高,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不知楼主的定高定点飞行感觉如何,我的quanton飞控定高时候总是定不住,有时还忽然大油门窜升 ...

还不错

网友:
压了海绵调了pid,没外壳,现在可以定住,不过i比较低搞得总是上下一米以内缓慢飘,尤其是阵风。还有从悬停到前进的时候总是掉高度,头疼。油门都没stablized时候补偿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