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十万火急,在国外拍东西,精灵2出问题了

楼主(2014-12-17):
在帮别人拍东西,精灵2不能起飞了,有一个轴转一会停一会,一直持续,这是什么问题,求解决方法,

有可能进沙子(已经清理),有可能因为碰撞了一下那个轴,影响接触不良,也有可能电调?????

网友A:
可能电机的线圈短路了。。手抓住,解锁,然后开机试试,注意安全。

网友:
估计是电机线断了

网友:
查询当地代理商,进行维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机的线圈短路了。。手抓住,解锁,然后开机试试,注意安全。

具体怎么操作,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麻烦告知,谢谢

首先确认为何无法离地,是否是某电机故障,所以要用手拿死飞行器,举过头顶,然后解锁,然后开全油门,测试看是否某个电机一直故障,还是控制系统故障

举过头是为了防止桨伤害到眼睛或其他身体部位,另外解锁后,开足油门,摇晃机身,看控制系统是否在规律性的调整电机转速

您那是多国外啊,难不成索马里还是埃塞俄比亚。。。北美,日本,都有很多dji支持的,看他们官网。

网友:
如果只是測試電机有否故障,建議還是不要上槳比較安全,一樣可以憑電机轉動聲音判別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出国不带精灵备机?

网友:
怎么不带备用机器,实在不行的话楼主我看是只能再买一台或是换电机和电调了